关于航模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6-04-19):
关于航模电机,大家都知道是调速电机,那么航模电机到底是通过调节电压还是电流来调速呢?我调速的时候,旋动油门,电压是一个定值,油门越大,电流越大,从表面上看是通过改变电流而调节速度。那对于一个电机,其内部存在电压平衡方程式:U(电源电压)-2U(管压降)=E(反电动势)+3IR(角接,所以是3相导通)。从这个方程式来看,速度越大,反电动势E越大,如果电源电压U不变的话,随着速度增大电流是越来越小的啊,这与测试结果:电流越大速度越大背道而驰。请问群里有没有高手知道航模电机调速的真正原因吗?

网友:
没有压,哪来流

网友A:
有刷直流电机,转子线圈的电阻都比较小,在转子不转的情况下,直接电源的电压,电流会非常大,会烧毁转子线圈。正常使用的电机,接通电源后转子转动,会产生反向电压,这个电压抵消了大部分电源电压,转子线圈此时所受的的电压就很小了。这时电源输送给电机的电流一小部分与转子内阻作用,变成热能,另一部分转变为转子转动的动能,电流越大,转子输出的动能越多。不知我说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直流电机,转子线圈的电阻都比较小,在转子不转的情况下,直接电源的电压,电流会非常大,会烧毁转 ...

您的意思是电机绕组上的电压其实是U-E(反电动势),电流是I-i(感应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