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450和NAZE32 的问题

楼主(2016-04-19):
我的F450用NAZE32 飞控,没有接GPS,遥控加油门,450像青蛙一样,一跳一跳的,稍微给点油,就往上串,收点油,就突然掉下来,请大神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手感问题?
找个大场地, 别怕炸机, 先找找油门的手感...
反正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油门控制不好...就是上上下下的. 多炸几次就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感问题?
找个大场地, 别怕炸机, 先找找油门的手感...
反正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油门控制不好...就是上上下 ...

谢谢帮助,我已经找到问题了和解决掉了,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我已经找到问题了和解决掉了,再次感谢!!!

什么问题?解决办法?
分享出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解决办法?
分享出来嘛~

就是在CF上校准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