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遥控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6-04-19):
我的遥控器是天7
分别用6通道和7通道的接收机,遥控距离有变化吗?
遥控器的遥控距离是以发射机为准还是接收机为准?
同样的遥控器会因为接收机的通道数不同而改变遥控距离吗?

网友A:
遥控距离与通道数无关,只与发射功率、接收机灵敏度、以及周围环境有关,在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相同的情况下,空中遥控距离大于地面距离,空旷地带的遥控距离大于不空旷地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距离与通道数无关,只与发射功率、接收机灵敏度、以及周围环境有关,在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相同的情况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