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无奈终于用上14sg

楼主(2016-04-19):
不知道为什么,原装厂遥控器出问题了,一做侧钟摆就斜盘严重干涉主轴,卡住了。也是炸了很多次才发现问题。最终怀疑到遥控器,
索性换了14sg,一飞才发现,真是遥控器问题,侧钟摆性能直逼450,超啊
原来这么不早用上
注意一下陀螺仪感度,要关闭AVCS. 改为norm

楼主:
尾巴行程

楼主:
美国手嫌弃原装遥控器自旋不够快的必须要用到这个行程

网友:
你就不能让我抢一次沙发

网友:
帅呆好久没发视频了,发个视频让我们过过眼瘾

网友:
帅呆沙发也不留!!

网友A:
14sg对亚拓150怎么设呢,我是真的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对亚拓150怎么设呢,我是真的调不好

有教程的,你去亚拓板块搜索
150飞起来真不如120顺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晃来晃去

网友:
大神你飞120的时候 舵机有回弹的感觉 吗 原厂控?

楼主:
没有回弹

网友B:
原厂控真的有问题!200起落不到!控的行程就不同了!右左自旋速度也差好多

网友:
futaba就这个控的牌子就知道高大上

网友C:
软件应该不会出问题,会不会摇杆电位器问题,洗洗更健康,或者更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厂控真的有问题!200起落不到!控的行程就不同了!右左自旋速度也差好多

检查下是不是电位器不好引起跳变。原厂控方向舵量调到最大,右自旋明显比左自旋快,设定100-105之间,左右自旋速度就一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美国手嫌弃原装遥控器自旋不够快的必须要用到这个行程

原装控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控出不?

这控好像有问题了,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控好像有问题了,用不了

要在DEVO系列加高频头,必须在原装控里拆高频头才可以保证能跟伟力对频  我最近正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要是实在不行就只能买控拆高频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