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调KDS K-7XII遥控器的参数

楼主(2016-04-19):
菜鸟请教,我把KDS K-7XII的数据搞乱了,3D模式怎么都调不出负螺距,看说明书太粗糙,还是调不出来,请教一下哪位好心高手发个完整的帖,怎么样调KDS K-7XII
遥控器
的参数。

网友A:
螺距5档,1-100。2-50。3 0。4+50。5+100。

楼主:
螺距显示没有—100到0,只有0—+100,N的1、2、3、4、5点从0、25、50、75、100调完后再按UP键进入I 的1、2、3、4、5只有正的0—100数字可以调节,不能调节负数。

网友B:
找说明书吧,固朗的控用的人不多吧。

网友A:
螺距1_0,2_25,3_50,4_75,5_100试试。

楼主:
N 模式和 I 模式 螺距都只有0—+100,两种模式设置出来是一样的,按1_0,2_25,3_50,4_75,5_100就是没负螺距,设置的时候拨动IDLE模式开关也没反应,问卖家说也不清楚,说明书看了几遍,也是按说明书设置的,就是设置不出来。在网上能查的资料基本没有。
,请教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可能你把模式都调乱了,你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

网友A:
如果模式对的,螺距从0~100不可能没有负螺距,现在机子飞不起来了吧。

楼主:
机子是固朗KDS360无副翼的

网友A:
控里先把模式调对

楼主:
会不会是我把斜盘模式选错了,我现在选
的是HP1,飞悬停,航线都没问题,推油门三个舵机都动作,螺距逐渐变大。但按说明书应该选HP3才对,若选HP3开机后斜盘上下跳个不停。
HP1
:
传统的单舵机直升机
HP2
:
双舵机驱动斜盘的直升机
HP3
: 120
度
CCPM
斜盘直升机

楼主:
还有就是飞机摔坏后我修过,所有的线都被我拔掉重新接过,因为接线问题大伤脑筋,后来终于拼凑出来,会不会是接线有问题,关键是现在飞航线和悬停都正常。

网友C:
記得拔馬達線才調機呀,
固朗的控不顯示螺距負數的,
一切要小心,一下誤碰觸 IDLE 開關就流血的了,
你玩到熟了,才再來問怎調 IDLE 吧!
真怕你這新手會出事,我手上有兩個固朗的控

楼主:
好的,现在还不能飞3D,只是想想把它调出来,确实固朗很猛,先练练再说吧。
谢谢zhenqing
谢谢coolma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