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100s,问下原厂电池用a6充电可以用多大电流

楼主(2016-04-19):
1c充的话好慢,还处于悬停阶段,不怕连续飞,问下有人用a6充吗,电流最大可以设置多大?1.5A有问题没

网友A:
多大容量的电池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容量的电池啊     ?????

450mah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池   多备几个吧  反正便宜   估计0.5A差不多了  而且你这应该是1s的   A6好像没有1S直接的接口吧 充是应该可以充   不过插别的接口你得好好研究一下哟  别出问题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池   多备几个吧  反正便宜   估计0.5A差不多了  而且你这应该是1s的   A6好像没有1S直接的接口 ...

100s明明是2s...

网友:
好吧  我读书少了 看到这个450ma的   2S  实在不认识

网友B:
把电池放到相同电压,用2C或者3C电流试充,如果电池不发热,3C电流又比2C电流充的快很多,就用3C电流充。如果充电时间相差不大,就用2C充好了

网友C:
1a或者1.2a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放到相同电压,用2C或者3C电流试充,如果电池不发热,3C电流又比2C电流充的快很多,就用3C电流充。如 ...

谢谢,听起来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或者1.2a没事

1a貌似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池   多备几个吧  反正便宜   估计0.5A差不多了  而且你这应该是1s的   A6好像没有1S直接的接口 ...

原厂电池42一块,是2s的

网友D:
直接5A充。七分鐘搞定一個。

网友E:
一般我是0.5/1a充!也不急那一会儿事!

网友F:
我都是用2.8A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是0.5/1a充!也不急那一会儿事!

就带了2块电池,0.5充要好久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5A充。七分鐘搞定一個。

腻害,那就是10c充电了,比格式花牌都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2.8A充的

多少充放了,电池还活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腻害,那就是10c充电了,比格式花牌都猛了

小電池。不用太糾結。加上我五個電,一個是原廠,其他的都是雷朋的。都用5A充。最重要是要快。五個電輪著飛。飛一天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電池。不用太糾結。加上我五個電,一個是原廠,其他的都是雷朋的。都用5A充。最重要是要快。五個電輪著 ...

决定再订两个雷鹏,4块电应该能轮起来,当然5A充电我是不太舍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决定再订两个雷鹏,4块电应该能轮起来,当然5A充电我是不太舍得

我的180的電池。都快一年多了。用5A充還是性能很好。這2S還怕什麼。時間就是金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再订两个雷鹏,4块电应该能轮起来,当然5A充电我是不太舍得

我的180電池。都快一年多了。用5A充還是性能很好。這2S還怕什麼。時間就是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80的電池。都快一年多了。用5A充還是性能很好。這2S還怕什麼。時間就是金錢。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路过学习~~~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