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的选择

楼主(2016-04-19):
菜鸟都很想知道通常情况下桨的大小是参考什么标准来选择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 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 ...

非常感谢哦

网友:
想自己组装一套四旋翼,不知道怎么搭配续航能力最长。请大家指导,看帖子说异形蝗虫比较适合航拍不知道是不是。如果选异形蝗虫机架电机选什么型号多大的Kv,桨怎么选。以下部件怎么搭配,麻烦老鸟们赐教。
1.机架穿越机架,异形蝗虫和F450.S500
2.电机准备用朗宇天使电机
3.好盈天行者电调
4.Apm飞控
5.天地飞7的控和接收
6.电池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