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很多人飞的时候遥控器天线对着地啊?

楼主(2016-04-19):
看到很多视频,大家爽飞的时候都是把遥控器的天线对着地。是有什么作用的吗? 不是应该对着天比较好吗?望解答

网友:
天线的侧面是信号最强的,只要把天线侧面对着飞机,无所谓天线是朝天还是朝地,或者是朝向侧方。

网友:
对天对地都可以的,不要对着飞机就行了。

楼主:
原来这样,还真的长见识了。那厂商为啥不直接把天线横过来算了

网友:
45度对地最科学。操作手的正前上空场强最好(天线侧面)。对人场强(辐射)相对较低(天线两头)安全!

网友:
天线不正对飞机,因为那样信号强度最弱,所以有的控将把手也做成了天线,这样两个相互垂直的天线可以提供稳定的信号强度。

网友:
补充一点:天线对着地,手臂基本下垂,时间长时疲劳程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