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新手~!哪个牌子的电机好用啊,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4-19):
新手~!哪个牌子的电机好用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有多少钱  电机给什么用  多大的  要说清楚
就好比 我问你 什么车好啊? 你大概告诉我 奔驰  宝马 雷克萨斯  结果我告诉你 我要拉煤    奔驰S级 恐怕装不了几块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多少钱  电机给什么用  多大的  要说清楚
就好比 我问你 什么车好啊? 你大概告诉我 奔驰  宝马 雷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多少钱  电机给什么用  多大的  要说清楚
就好比 我问你 什么车好啊? 你大概告诉我 奔驰  宝马 雷克 ...

用在KT机上面,新手,才开始玩,所以很多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KT机上面,新手,才开始玩,所以很多不懂

新手用新西达2212。不够不要在这个栏目了,到电动固定翼栏目浏览。多潜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KT机上面,新手,才开始玩,所以很多不懂

KT机?后推的话就好盈天行者系列的40A就可以了KT板的3D机 可以用20A 天行者或者飞腾 都可以
啊 不对 你是推荐电机 我写成了电调电机的话   朗宇2212 2216都可以 KV看机型选择

网友:
DJI 的 2312E 好像有800KV和960KV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