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命名的问题。

楼主(2016-04-19):
请问比如2204电机,这2204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是尺寸吗?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2204就是电机的尺寸。后面多少KV是电机的转速

网友A:
电机的定子尺寸,直径22mm,厚4mm
有少数的厂家这个尺寸是指转子的外尺寸...坑!定子体积决定了最大功率,所以标转子尺寸跟标定子尺寸的比功率会小一些。大部分滑板车电机都是指外尺寸....
内转子电机的型号都是指外壳尺寸,比如3674就是外壳直径36mm,长74mm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定子尺寸,直径22mm,厚4mm
有少数的厂家这个尺寸是指转子的外尺寸...坑!定子体积决定了最大功率, ...

谢谢大侠,很详细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