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电池能不能直接连在电机上?会不会烧坏电机?

楼主(2016-04-19):
电池
能不能直接连在
电机
上?会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A:
别的不说,如果LZ说的无刷电极的话
就我学前班的数学水平来看,一个3个线,一个2个线,怎么接?

网友B:
任意接两根线的话,会烧断的

网友C:
直流电机可以接电池,但不能调速,且需匹配电机电压。无刷电机属交流驱动。如电池接电机任一两根线,电机不可能旋转,线圈会通过直流电烧坏。

网友D:
认真学习基础理论知识。此问题自有答案。

网友E:
直接接电机,谁来管电机的启动和转速?

网友F(2016-06-06):
一个是三相交流电,一个是直流,接个铲铲

网友G(2016-08-06):
等楼主研发成功,我们会省好多钱

网友H:
你应该学习一下电动机基础知识,弄清楚直流电,交流电,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是怎么回事,你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