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们~我的X3金鱼尾

楼主(2016-04-19):
求助大侠们~配置花牌电机,DEKO斜舵机,565X尾舵机,黄K8,怎么也解决不了,金鱼尾,求大侠们帮助下~谢谢

网友:
机械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换陀螺 k8自我感觉是不好调

楼主:
K8需要调PID值吗

网友:
陀螺默认指标就能飞的很好!金鱼尾百分之百是机械问题!振动太大了!排震吧!!!

网友:
检查尾巴顺滑度,没问题换下尾波轴承

网友:
尾巴金鱼尾先不要去怀疑陀螺仪:
1:机械震动
2:陀螺仪尾巴感度
3:尾滑套顺滑度
4:缩短尾舵机臂球头孔位
应该百分之百解决你的金鱼尾。

网友A:
你说的金鱼尾是不是摆的比较小,而且不是很快?如果是的话,你调一下P增益,减小几十就行了,这样会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金鱼尾是不是摆的比较小,而且不是很快?如果是的话,你调一下P增益,减小几十就行了,这样会好的多 ...

网友:
博士帽里面把P增益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