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电调用多少kv电机?配多大桨好?

楼主(2016-04-19):
12a电调用多少kv
电机
?配多大桨好?最近一直在纠结到底是玩f450还是玩qav280,求大神意见。

网友A:
既不要280 也不要F450

网友A:
280作为穿越轴距 重量都比较大 建议210到250轴距穿越

网友B:
应该选定电机,用峰值电流推出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