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人用i6遥控+IA6B接收,成功在f3飞控上用ibus的吗

楼主(2016-04-19):
如题```接线按sbus的接了,地面站选了ibus,然后u3口设rx,还是无效果,是不是i6自带固件不支持ibus的,没找到ibus输出的选项,要刷10通固件吗

网友A:
刷10通道固件,接IA6B的 IBUS servo然后就可以用了,记得cf设置软件里选IBUS,我是CC3D刷的BF,有8个通道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10通道固件,接IA6B的 IBUS servo然后就可以用了,记得cf设置软件里选IBUS,我是CC3D刷的BF,有8个通道可 ...

弱弱的问下 ia6b 不是六通吗 接cc3d可以用八个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 ia6b 不是六通吗 接cc3d可以用八个通道?

他是IBUS总线协议,一个IBUS通道分配8个通道,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IBUS总线协议,一个IBUS通道分配8个通道,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