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的问题,头都大了,不知道是自己知识不行还是本身飞控就存在问题

楼主(2016-04-19):
直入正题吧,F3飞控调试阶段:
mini OSD一直没有数据接收,上面显示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  (等待mavlink协议心跳),串口连接的在UART2上面,硬件连接肯定没有问题,这个已经确认

第二个是遥控器的连接,华科尔D10,RX601接收机,硬件连接确认,在设置里面已经改成PPM,但是遥控器扳杆 CF中的recevier无任何反应,无解

楼主:
自己打自己脸了,遥控器部分已经解决,RX601抽风,我去,果然便宜没好货,换了RX1002

网友A:
RX601不是PWM输出的接收机么

网友B:
据我所知 cf固件不是通过上述协议。apm则支持,所以要用mw-osd的固件刷osd

网友B:
f3不是apm,请给osd刷mw_osd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不是apm,请给osd刷mw_osd固件

好吧,谢谢了,我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601不是PWM输出的接收机么

恩,已经调节到PWM模式,写错了,还是不行

网友:
APM也可以刷 cf固件?

网友:
MINIOSD 刷MWOSD就行了,修改源码里的配置项,改为CLEANFLIGHT所用协议

网友(2016-09-01):
RX1002是不是不能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