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推油十字盘自己动。

楼主(2016-04-19):
晕了

网友A:
大哥,斜盘选单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斜盘选单舵机。

我什么都没调,jr. dsx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什么都没调,jr. dsx7

100S是选用斜盘的单舵机或普通舵机选项,在你的控里选。不是三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是选用斜盘的单舵机或普通舵机选项,在你的控里选。不是三舵机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