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提控回家!各位高手老手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

楼主(2016-04-19):
550的自组四轴,大疆v1飞控!今天到河坝头飞了下第一块电池飞了大概10分钟高度30-40米的样子准备回来换电池继续玩!一时兴起往回飞的时候拉到住宅区上空逗游一圈,大概离返航点300多米,问题来了楼宇阻挡一下丢失图传信号跟遥控信号!心想遥控信号丢失飞机会自动返航所以在那等了2-3分钟一直图像没出现只是偶尔闪一下图像出来就那么0.几秒看到飞控是在失控模式但就是不往回飞!原地旋停在那!感觉不对劲!遥控发射功率调到最大偶尔闪下的图像能看到遥控信号正常就是没图像也无法往回飞!一度以为飞控死机!赶紧驱车拿着遥控到居民区下边几条巷子来回转准备找个图像信号恢复的地方手动找地方降落!电量越来越低到21v了!还是不行图像还是只是偶尔闪一下那么不到1秒的样子!中途切换返航,关控都试了!就是偶尔闪下的图像中看到飞机能切到返航或失控模式可就是飞机原地旋停不动!心想好歹你图像出来个几秒就算掉了我也能知道大概掉什么位置也能收尸啊!就这样在附近巷子转了三四趟奇迹啊又闪了下图像看到飞机开始返航了!赶紧往河边起飞点跑!到的时候飞机降落到快离地10米了赶紧取回控制权给高速降落下来!回来看视频一共飞了27分钟!充电器显示还剩百分之15电量!再晚个两三分钟还旋停那不往回飞真就提控回家了!各位高手老手如果遇到这样情况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怎么配置能飞这么久2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配置能飞这么久27分钟

达亚550,大疆e800 6s5300电池,27分钟有差不多10来分钟是旋停在那!差点提控回家!

网友B:
首先你失控返航设置正确吗?再就是naza失控返航启动后,如果不人为夺回控制权,应该保持在返航模式,咋能定点悬停呢?gps信号丢失可能性大,干扰等因素造成gps暂时无法定位返航,原地点小范围漂移有木有?干扰消失或gps满足定位条件后才开始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失控返航设置正确吗?再就是naza失控返航启动后,如果不人为夺回控制权,应该保持在返航模式,咋能定 ...

失控返航设置没问题这机机飞了半年多了!上百次起落!就是gps星数不够!旋停那不返航偶尔闪下屏看到只有5颗星!好像大疆的飞控低于6颗星不返航!就地旋停!旋停了10来分钟卫星数够了才返航回来了!要是再晚个两三分钟肯定提控回家!

网友A:
说明飞控还是可以的,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飞控还是可以的,起飞重量多少

起飞2.3公里吧好像!全挂载!h3-3d云台加黑狗3+加欧姆威1瓦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飞2.3公里吧好像!全挂载!h3-3d云台加黑狗3+加欧姆威1瓦

其实回来才想到其实当时图像信号丢失,遥控打到满功率遥控还未失控应该拉高度!飞的高度低了建筑物阻挡!高度拉到50米以上图像信号跟gps信号都应该会恢复的!当时没想到!一味的切返航飞机就是原地旋停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飞控还是可以的,起飞重量多少

其实回来才想到其实当时图像信号丢失,遥控打到满功率遥控还未失控应该拉高度!飞的高度低了建筑物阻挡!高度拉到50米以上图像信号跟gps信号都应该会恢复的!当时没想到!一味的切返航飞机就是原地旋停不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回来才想到其实当时图像信号丢失,遥控打到满功率遥控还未失控应该拉高度!飞的高度低了建筑物阻挡! ...

大疆V2的飞控可以更改失控返航的高度吗?默认的20米有点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V2的飞控可以更改失控返航的高度吗?默认的20米有点低啊。

好像是不能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不能改的!

精灵3用的什么飞控?我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精灵3可以设置返航高度。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69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3用的什么飞控?我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精灵3可以设置返航高度。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 ...

精灵3也是v2不过跟标准版的v2不一样!精灵3是靠app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