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HG2 18650自组电池测试,结果一般啊~~

楼主(2016-04-20):
看到有同学用18650自组电池,一时手痒没忍住,我也组了一个试验了一下,结果不是太理想。
电池用的是LG HG2 标称3000mah,一节46克左右。标称持续放电最大可以达到10C,也就是30A。
6节组了一组3s2p,最大持续电流可达60A。用来飞一般的小飞机足够了。我之前的小飞机满油门电流也不到60A。
乱七八糟组下来,电池重295克。按6000mah来算,这非常轻了。我之前的5400mah的3s电池重354克,原本就是很轻的了。

对比测试了一下。配置如下:
飞机全重(无电池)645克,Q380机架,pixhawk飞控,xxd2208电机,9045仿DJI塑料桨。
前天第一次测试,按一般聚合物锂电用,没敢放电太厉害放电到3.5v,飞了13分钟,电流计统计显示放电3000mah左右,仅有标称容量的一半。
我还以为买到的假电池,和商家沟通一番,把没来得及组的电池退了,换了三星的30Q,据商家说这个比HG2要好些,他们有收到反映说HG2效果不好。
在沟通中发现,他们测试18650时放电到2.5v,而非2.7v。并且18650放电曲线不是那么陡峭,在3v以后还有很大空间,压降也不是很快。
今天不死心重新测试了一次,放电到2.7v左右。一共飞了27分钟,飞控统计放电容量为5700mah,基本上达到标称容量,还算比较正常。飞下来电池有点热,但不烫。

但对比我之前的5400mah的3s电池,一样飞了27分钟,飞控统计放电为5000mah,而且还要重59克,飞行的动作也大一些。有点令人疑惑...
经过分析日志发现,HG2压降很厉害,满电12.5v时一起飞电压就下到12v以下了,而老电池可以在12v以上飞很久。
HG2放电有很一半时间是在10.5v~8.5v,老电池到10.5v就不敢再飞了。
通过日志统计分析计算得知,HG2自组电池放电容量约为58.5WH,而老的5400mah电池放电容量约为67WH。
虽然HG2的毫安数大,但由于放电电压低,实际容量反而小一些。根据重量计算能量密度,HG2要大7%左右。

总的来说,HG2自组电池飞飞一般航线不要太暴力,还是可以用的。比大多数高倍率电池能量密度大很多。不算特别理想,也说得过去。
但HG2的问题是压降厉害,3s电池后面几乎当2s在用。而且金属外壳影响罗盘,安的不好pixhawk不给解锁...
不知道TAOBAO老板推荐的30Q如何,如果按他说的压降比较小的话,势必要比HG2能飞得更久。

话说我之前买的tiger电池也很给力啊,容量足,重量轻,还便宜。
不知道各位同学关于自组电池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
3.5还是放的太狠了。不是动力电的话放电电流大了压降都比较严重。

网友:
好多年前组过18650电池5S2P当4S用,放电、重量等都不占优势但寿命和皮实程度方面还可以,一直还在用,不暴力操还可以。

网友A:
5400的电池能放点5000?我的5000电池只能放出3800每片3.65

网友B:
看我的帖子,有分析说明,我现在也组了一个18650电池,不过我用法的是了SONY  VTC5  2600毫安  放电电流25A还可以,主要性价比不高胜在寿命上,我组的是4s2p起飞重量1380克还可以

网友C:
技术贴,分析的有理有据有实例有数字有比照,在这里还有个问题探讨一下,你的例子是:你之前的5400mah的3s锂聚合物电池重354g,现有的3s2p重量295g,总体起飞重量较之前轻了,但是飞行时间大致相当,动力余量还没有之前的好。
我这是也有个实例:4轴小航拍机,NAZA飞控,原配3S锂聚5200mah35C电池,电池全重430g,飞行时间15分,电压11.1v时落地;然后换三星18650-25R组成3S3P(7500mah),每节46g,电池全重也是接近430,飞行时间25分,电压9.7V时落地。也就是起飞重量没变,飞行时间多10分钟左右。当然了,我的小航拍机是为了追求飞行时间,总体上动力够用,虽说不是暴力,但是飞行自如。
还有个小例子,今年开春,用这个自组3S3P飞PIX四轴,自动航点时高度略低导致飞机挂柳树稍下不来,因是晚上,故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约朋友拿上更大四轴吊了下来,测电池电压0V,心想电池挂了,其他毫发无损,回来试试充电,居然满血复活,现在继续服役了。由此可见锂离子18650还是皮实。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通过飞控日志计算容量,能否大致讲一下如何操作?我也试试分析数据

网友D:
18650电池到底怎样呢?安全吗?看了这帖18个三星30q加购物车了!才400多元!真的可靠吗?我来组6S3p  9000容量800多克!我是e800的四轴,如果用800多克的电池起飞重量快3kg了!3p电流跟的上用吗!不会飞着飞着供电电流不够直接断电掉下来吧!那可损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电池到底怎样呢?安全吗?看了这帖18个三星30q加购物车了!才400多元!真的可靠吗?我来组6S3p  9000 ...

像30Q HG2 HE2 HE4 VTC4 VTC5这类都是动力型的18650, 容量比一般的容量型18650要小, 但可以大电流放电, 一般能10C放电.
虽然比平常我们用的航模高C数电池放电倍率小, 但能量密度要大, 耐用性要好.
对于较大容量的电池来说, 一般会追求高电压, 因为大电流的损耗太严重, 发热会非常厉害. 10C放电的18650很适合这种场景.
30Q我还没有拿到手, 没有测试. 反正商家说30Q会比HG2强.
从我测试HG2的结果来说, 它最大的优点是放电能力强, 可以放出95%以上的电量, 能量密度大. 性价比也较高.
我测试的过程中,一般都在15A以下, 偶尔会有30A, 场地所限, 没敢测试更大的电流, 但我估计60A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开始组电池的时候, 没做好绝缘, 不小心短路了, 2平方的镍片直接烧红(还没充过电). 然后废了两节电池
由于放电特性不同, 一般航模电池我们放到3.5v左右就不敢再用了, 而我测试的HG2在3.5~2.7v区间贡献出了约50%的容量.
看来用18650要稍微狠一点... 当然,不同型号的电池, 特性也不一样. 测试的时候要先搞清楚电池特性. 然后紧盯电压, 一旦有压降过快的趋势, 马上降落.
再加上HG2压降大, 3S电池后半段只能顶2S多点, 在条件允许的时候, 用3S的航模电池的场景, HG2组4S会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贴,分析的有理有据有实例有数字有比照,在这里还有个问题探讨一下,你的例子是:你之前的5400mah的3s ...

从你的例子来看, 11.1v落地, 有可能连一半的电量都没放出来. 我一般3S电池要放到10.5v以下. 在11.1v左右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压降很小.
就我之前的测试及网上的资料来看, 一般的航模电池在3.3v左右电压才会快速下降, 这时可以放出85%以上的能量.
而18650不同电池特性不同, 至少也要放到3.3v才算差不多. 而我测试的HG2在放到3v时, 电压才开始快速下降.
不过一般情况,大家说电池放到3.6v降落, 那是留了较大余地的, 电量不够的时候动力也会下降. 如果是航拍, 到了3.5v再开始反航, 可能就飞不回来了.

PIX看电池使用情况是通过日志, 有电压/电流计时在日志里有电压,电流及毫安时的统计.
用毫安时来标识电池容量有点不讲究, 电压被忽略了
从我测试的例子可以看出来, 18650的毫安数要大, 但实际容量要小.
所以正式场合会用瓦时来标识能量, 乘3600就是电功的标准单位焦耳. 用这个单位才能准确计算飞行时间....
我在上面例子里计算出的瓦时结果是通过电压和电流积分得到的. 很粗略, 但也不会差很多.

tesla汽车也用的18650, 我看网上有拆解, 81KWH的电池, 用了7000节电池, 算下来一节电池约11.6WH
这比我测试的HG2容量大20%以上, 看样子不是动力型. 如果飞机能搞那么大, 估计一般容量型的18650也能撑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帖子,有分析说明,我现在也组了一个18650电池,不过我用法的是了SONY  VTC5  2600毫安  放电电流25A ...

你的帖子我看过了, SONY的电池比较贵, 而且容量也不够大, 能量密度比我之前的tiger 3s电池没有优势. HG2能量密度也只好一点.我先多测试几种18650, 找出一种能量密度较大的, 功率密度只要够用就行了. 以后组大飞机的时候就可以用18650了...
但组电池怪麻烦的, 要是有大功率的电池盒就好了, 组装, 拆换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0的电池能放点5000?我的5000电池只能放出3800每片3.65

我放电都比较狠, 反正电池是消耗品, 基本上落地时电压都在3.5以下, 断电回压不超过3.7v.
开始玩的时候没安电压电流计, 两个3s 2200mah电池被我放到5v...电机都不转了..充电以后满血复活, 现在照样能飞12分钟. 放电2000mah.
不过在3.6v左右的时候, 肯定不能让飞机跑太远, 动作也不能太大, 那样太危险.
我有次落地后, 别人看到说让我再飞给他看一下. 我想着反正电池落地时还有3.7v以上, 再飞2~3分钟没问题, 就又飞了一圈, 结果回来的时候动作大了点, 直接5米高掉下来, 好在只断了支浆...

网友:
确实,要4s当3.5s用,5s当4s用。但是胜在便宜,不虚标,耐用。当然,不能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电都比较狠, 反正电池是消耗品, 基本上落地时电压都在3.5以下, 断电回压不超过3.7v.
开始玩的时候没 ...

锂聚合物电池还是3.5悬停截至好,再低可能有损寿命

网友E:
我这边用松下2900ma电池,10a放电很地道。能确定是进口的
松下那个的6s7p,替代格氏6s16000ma,结果重了200g+,但是容量增加近4300ma
两次分别起飞均为5222g。格氏放电到地面站闪红字,为31分钟,松下放到17.3v掉下来为40分钟。松下平均电流30a+,起飞27a到最后36a
格氏充电没注意,松下充电确实有20000+
个人觉得仅仅看悬停时间,18650优势不明显,如果暴力飞行没敢试,但是估计不乐观
两者放电曲线明显不同,很不习惯。18650开始掉压太狠,满电5分钟后只有22.6v,后期电压貌似比较平滑下降,直到18v往17v时掉压真心恐怖

行货2900ma能保证10a放电,但是由于曲线问题,越往后走放电压力越大,假设一开始就暴力飞行还真不知道有几分钟能扛

另外业内人士反映,保证进口货前提下,2900ma容量最多只能做到3c,传说中的15c只有1200~1500的容量,3000以上基本上只能保持0.5~1c.
以前国内最好的18650厂最多生产0.5c3400ma,前提是打样货,实际规模生产为0.5c3200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个人觉得无论好坏,反正不能暴力,问题是做完实测的我现在心里怕怕,这玩意不是很敢用

ls某人提到升压,个人表示支持,但是苦于电调难觅,成本高至今不敢做

楼主:
为了验证自组电池的效果,又做了一组对比,相同的电池,飞机,场地。但飞行动作要大一些,PIX定点模式下满油门爬升,快速下降以及各种急停,基本上没怎么停下来过,肯定比一般航线或航拍的动作要大些。
HG2的3s2p电池放电到8.7v,没有像昨天一样放到8.1v,pix统计放出5450mah电量,飞行时间25分,电池没比昨天更热
5400mah的3s航模电池放电到3.4v,pix统计放出5000mah电量,飞行时间23分半,电池微热

动作较大时,由于HG2的内阻大,放电能力相对较弱,总感觉力量不足,反而要多飞了2分钟。而航模电池在动作较大时,可以明显感觉到力量更强,更到位。
从最大爬升速度可以看出来,HG2满油门时爬升速度只有3m/s而航模电池有4.3m/s
HG2电压下降到9.8v以下进行快速下降时,由于动力不足,飞机晃动比较厉害;而航模电池全程动力都比较充沛,快速下降时只是正常的晃动。
HG2在开始时我还测试了自稳状态下大油门爬升,电流有35A,因为天黑没敢再加大油门。感觉和航模电池差距不是很大,轻度暴力飞行,HG2还是应付得下来。

另外,昨天HG2放电比较彻底,晚上在充电时遇到了点问题。总是充不满,第一次充到单片3.9v就充不进去了,断电再充又到了4.1v充不进,再断电充才到4.2v。
不过我的简易平衡充的确有问题,充航模电池也会有充不满的情况。已经入了乐迪CB86 PLUS,希望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用松下2900ma电池,10a放电很地道。能确定是进口的
松下那个的6s7p,替代格氏6s16000ma,结果重了20 ...

你用的电池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我这里测试的HG2,商家标称可以30A持续放电。我在测试过程中可以达到15A以上,发热也不是很严重。只是压降比较厉害。容量也比较足,标称3000mah,我放出2900mah才降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的电池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我这里测试的HG2,商家标称可以30A持续放电。我在测试过程中可以达到15A以 ...

玩命悬停的最后瞬间电流是35a
问题关键不是在放电10a和15a之争,而是在这种疯狂掉压情况下,特别是在后期是否还能放出电
我的六轴用6s16000ma软包跑航线16km左右,设定14m/s,平均8.6m/s速度下,玩命飞有31分钟,最后电流可以达到52a。如果换成18650就不太好说了

网友F:
模型用的聚合物电池一般是钴酸锂的,稳定性好,放电平台比较高,但是原材料比较贵,基本上3.3V之后就是直线下降了,

LG这款18650用的是三元材料,容量大,但是放电平台没有那么高,大电流下3.3V-2.5这段区间大概还能放出30%的容量,所以要往死里操才能发挥威力

其实三元锂更合适做电包,做动力电,平台太低,降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命悬停的最后瞬间电流是35a
问题关键不是在放电10a和15a之争,而是在这种疯狂掉压情况下,特别是在后 ...

呵呵, 我们倒没什么"10a和15a之争", 大家用的电池不同, 放电特性自然也有所不同.
我只是描述一下我测试的结果而已. 按你所说的6s7p, 用HG2少说也能100A持续放电.  但我觉得组成7s6p效果更好.
电调支不支持要看MOS管, 把外壳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耐压30v的mos管就能支持7s了.

实在不行自己换几个MOS管也行, 一个电调用6个MOS管
改用009N03, 2.5元一个, 支持55v, 180A持续电流, 0.9mohm. 瞬间(10ms)电流可以超过400A.
哪家电调会用这么高端的东西... 一组也才15块啊

嗯, 之前搞点焊机,弄了几十个009N03没舍得用, 改天可以试下, 搞个便宜的小电调, 换一组MOS管, 瞬间变成超级高端大电调...
而且电调里不是所有的MOS同时工作, 最多只有一半在工作, 可以超额定电流工作. 不过我好像没这么高端的电机啊...实在不能想, 否则又要出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型用的聚合物电池一般是钴酸锂的,稳定性好,放电平台比较高,但是原材料比较贵,基本上3.3V之后就是直线 ...

行家啊

就我这个测试来说, HG2算是中规中举, 之前我是按航模电池的特性估算18650的, 要求高了点. 只看耐用性,能量密度和性价比, 还是要超出大多航模电池的.
用在大飞机这种高电压低电流的场景效果应该更好才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行家啊

就我这个测试来说, HG2算是中规中举, 之前我是按航模电池的特性估算18650的, 要求高了 ...

HG2  10A放电,平均电压3.45,温升28°;20A放电,平均电压3.24,此时必须强制风冷,不然我怕baozha温度接近7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G2  10A放电,平均电压3.45,温升28°;20A放电,平均电压3.24,此时必须强制风冷,不然我怕baozha{:1_71: ...

四轴天然自带风冷, 还是超强的那种...天生就适合用这种电池啊

楼主:
我有个想法, 就是18650分组做成脚架, 然后并起来, 既可以解决干扰罗盘的问题, 又能降低重心增加稳定性, 还不会额外增加太多重量, 并且连脚架都有了...
只要不暴力降落, 简直是一举多得, 只是可能不太好看. 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
当然不是直接用电池当脚架, 只是让它充当一部分脚架填充物. 还是要有其它东西保护电池的.

网友:
18650我一直在用三洋红色动力的22A放电的2000MHA的那种,很不错,在飞穿越机,就是不能太暴力,寿命比较长,有一组已冲放200次了,内阻单节32毫欧,原先买回来测试是15毫欧。

网友G:
我只能说你们胆子都太大了,锂电池需要留下百分之30的电量来保证电池正常运行,所以说,电池放电到3.6v的时候,能放出百分之30的电量时,就已经达到要求了。深度放电后,有可能电压极地,但是充电后还可以用,但是电池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损伤了。一般锂电池极限是2.75,但这容易出现问题。他们标的放电电流,是最大极限,瞬间的可以,平时只能以一般的速度放电。还有,大家的电池买贵了,自己组5500,我才220元,40c。a品。大家觉得呢,,,13582668290,有需要打电话吧,到时候加好友,有问题随时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能说你们胆子都太大了,锂电池需要留下百分之30的电量来保证电池正常运行,所以说,电池放电到3.6v的时 ...

我不知道现在网上流传的锂电池的使用方法是从哪里流传出来...
如果说给电池留有余量是为了保证动力, 那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飞行安全.
而且锂电池放电的最后阶段电压下降很快, 一是放不出多少能量, 二是放电维持的时间很短, 不及时降落过放摔机事小, 伤人事大.
但要给电池保留30%以上电量, 以保证充放电性能...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科学依据.

一般情况下, 厂商标称的放电容量除了有误差外, 绝对是在安全放电范围以内的容量.
也就是说经过几十上百次同样深度的放电, 是可以保证电池性能衰减小于标准要求的. 保留更多的电量对电池性能不会有更大的好处.
另外, 我们研发产品的时候, 会给产品参数留有一定余量, 这样可以保证成品率, 减少投诉和维护成本.
虽然我不是做电池的, 但我相信电池厂家也是这样的.

举个类似的例子---CPU超频.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超频潜力?
不是厂商傻, 他只是给自己留有余地, 这样可以大幅提高成品率, 减少客户投诉.
大家超频只是把厂家留的余量性能挖掘出来. 一般不会对CPU造成损伤.

电池也是同样的道理, 最低放电电压是厂商经过很多测试得出的一个合理的放电电压.
不超过这个限度, 基本对电池不会有什么损伤. 性能下降也在可接受范围以内.
实际还能更低, 但由于维持时间太短, 放出的电量有限, 属于垃圾时间. 并且会导致性能下降变快.

另外厂商标的所有参数都是有条件的. 一般最大放电电流都是持续放电电流. 瞬时放电电流一定会给出时间. 否则就没有上限了.
比如一个内阻10mohm的3s电池, 满电时理论极限放电电流能达到1200a以上, 如果时间非常短, 对电池也不会有任何损伤. 但厂家显然不能说最大放电电流是1200a.
这点在电子器件的参数中体现的非常明确. 比如MOS管, 一个25度下能持续电流达到100A的管子, 其实在极短时间内通过电流是可以达到1000A以上的.

楼主:
又测试了一把自组电池, 之前都是在小场地里乱飞+悬停, 测试场地小, 转来转去一共飞不了多远, 速度也起不来. 不能反映出真实的电池性能. 昨天有老鸟带我一起到一片大场地飞了一圈.
我组的3s2p电池飞了21分钟, 放电5100mah, 电池电压到9.3v.  飞了近10公里, 因为用的定点模式飞行, 满油门速度也只有55km/h. 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满油门在飞. 相当过瘾.
相比之下,以前在小场地飞行最多只能飞2公里.  这次因为飞得比较远, 最后全速急停时电压还下降厉害, 瞬间最低电压到能到8.5v, 没敢把电池放得太狠.
但测试表明, 18650还是相当好使的~~

不过18650压降较大, 而图传一般是12v的, 电压在10v以下时对图传影响大. 虽然我已经用了升压板, 保证电压在12v, 但还是有很大影响. 下次把我做的电源滤波器加上试试, 应该会好点.

网友H:
这个电芯买到假的了不行的买就买LG或者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芯买到假的了不行的买就买LG或者三星

这就是LG的,从放电量上来说,算是达到标称容量了. 应该不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LG的,从放电量上来说,算是达到标称容量了. 应该不假

应该吧

楼主:
又组了三星30Q的4s2p, 刚才出去悬停测试,飞了31分钟,电流计统计放电5700mah,电压大概到2.8v左右。 基本是放干净电了。
由于多了两节电池,重了90克, 而且飞机小改了一下,加了几w的夜航灯, 如果按第一次测试HG2的方式测试,估计能飞到32~33分钟,和之前我推算的差不多。
4s的最大好处是动力储备很足,飞到降落时,油门也没超过40%, 而之前3s的电池,飞到最后油门要达到60%。
30Q和HG2效果相差不大。

网友D:
18650动力电池和聚合物不一样,它们没有平台期。放电过程中电压一直在下降。我放到3.05V才能放出大约85%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动力电池和聚合物不一样,它们没有平台期。放电过程中电压一直在下降。我放到3.05V才能放出大约85%的 ...

就是这样, 不过相对来说, 在3v以上放电还是很平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们倒没什么"10a和15a之争", 大家用的电池不同, 放电特性自然也有所不同.
我只是描述一下我测试 ...

电调耐压不仅仅是mos管,电源的退偶电容,单片机的供电电路都要考虑,慎重

网友(2016-05-23):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现在网上流传的锂电池的使用方法是从哪里流传出来...
如果说给电池留有余量是为了保证动力, 那 ...

只有出过问题才知道,不多说什么,自己用着才知道,我也是组装大飞机的,

网友I(2016-06-23):
我的650四轴一直用6S锂电池,也想用18650电池,但不敢贸然测试。很希望以上各位高人能在大四轴上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经验,为各位模友造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650四轴一直用6S锂电池,也想用18650电池,但不敢贸然测试。很希望以上各位高人能在大四轴上总结出一套 ...

18650只要选对了型号,还是很好用的
越大的飞机越适合用. 因为大飞机的动力电压会更高, 负载能力更强, 组装电池的灵活度就更高.
而且18650的动力型电池能量密度要比一般的航模用锂电高, 配置恰当会比一般的航模续航更久
它最大的缺点的功率密度较低, 不适合用做高机动暴力飞行. 金属圆柱封装对安装有一定的影响, 要多花点心思.

18650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优势, 安全性. 正规的18650都有防爆处理, 无论是充电还是使用都会安全一些.

自己不试永远不知道效果如何, 还是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2017-01-03):
18650用在固定翼上才是正道,多轴这种电老虎还是算了

网友:
好盈电调40a用12只4934 NMOS FET,参数30v,17.1a,6s=25.2,升压7
s=29.4,哪位大神试一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又组了三星30Q的4s2p, 刚才出去悬停测试,飞了31分钟,电流计统计放电5700mah,电压大概到2.8v左右。 基本 ...

请问楼主,电流计怎么统计放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电流计怎么统计放电量?

pixhawk的地面站有统计数据

网友J:
引用 楼主:
pixhawk的地面站有统计数据

哦,是用地面站,那每次去飞还要带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是用地面站,那每次去飞还要带电脑?

等飞回来看日志啊,另外,OSD也可以显示放电电量。

网友K(2017-03-24):
今天用11块钱网购的索尼ct4 2000毫安 30A放电拆机电池组了一个3S1P电池做实验,实验对象我的250穿越机,小风环境温柔航线飞行3.1V落下飞行时间11分钟,还是比较满意比75块一个的2200毫安20C达普航模电池续航强,发现18650电池的一个特点,开始电压掉很快,起飞1分钟电压就掉到3.8V左右,3.6V到3.2V这段相当坚挺,3.1V后电压快速下降,飞完后用B6充电,充电器记录充入2050毫安,相当强悍,我的2200新达普电池3.5V下来一般只能充进1500毫安的电,而且18650电池成本才33元呀,而且相当皮实耐操。

网友L(2017-10-09):
挖贴了 感觉楼主的3s5400mah电池好轻啊 我的5200mah和5000mah都是400g 用银燕2213的电机  q380机架 apm飞控 空机重650g(跟楼主的没差别)仿dj9045桨 撑死悬停22分钟,没想到楼主的xxd2208都这么厉害。不知道楼主现在还有研究18650吗?主要是想问对于电机加“3s、4s”电压与“桨”的搭配有没有心得,我尝试了三星lg mg1 2900mah 放电10a电池4s2p 放四轴上动力明显不足,勉强离地一米定高悬停 忽上忽下。这个能理解,电池放电跟不上,主要的问题是4s电压下飞了12分钟 乐天20a电调有点烫了 电机也热。本来想上1045桨 但是电机推荐4s下用8045桨 我查了这样效率会更低,但是不敢用1045 毕竟人家建议印在电机上了。想着再买4节电池组4s3p 但是算下来才30a 平均一个电机7.5安 仅仅达到70%油门的量,所以我想着换用vtc5 2600mah 20a放电组4s3p 也是奔着拆机vtc5便宜一点,最后问楼主 如果只是想飞温柔航线但是不能太弱 可不可以用3s,虽然说4s会让电池放电更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挖贴了 感觉楼主的3s5400mah电池好轻啊 我的5200mah和5000mah都是400g 用银燕2213的电机  q380机架 apm飞控 ...

你说的mg1这个型号我没有用过,不过只能10A放电,那就是3c,标称最大3c的电池,持续放电肯定不能一直3c的。也难怪你的飞机会不稳定。
我用的30q标称是10c放电,我用的时候是10A长跑没有问题。3s时飞机稍有疲软。4s就好多了。
18650的4s你只当是3.5s用就可以了,初始电压下降得非常厉害。关于桨和电机,我测试的2212这档电机里,无论是3s还是4s用DJI9450桨效果最好。相同拉力下,3s比4s效率高。但18650组3s的动力不行,还是4s好。另外,2212这档电机持续输出功率达到100W左右是到头了。瞬间输出250W可以,150W工作1分钟就会非常烫手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说的mg1这个型号我没有用过,不过只能10A放电,那就是3c,标称最大3c的电池,持续放电肯定不能一直3c的 ...

楼主  100w功率换算成电机对应的电流是多少啊?是不是除以电池电压就得到了电机对应情况下的最大电流,这样3s的12.6得出22系列电机的最大电流应该在8a ,在4s的16.8情况下就6.8a。
感觉是这个意思 哈哈。
还要再问一个问题,我用仿dj9445桨和1045桨发现,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1045桨续航时间更长。这其中9445桨在油门30%左右时飞机就要离地了,但是1045桨要在50%左右才离地(明显感觉9445桨的力量比较大,但对应的是不是可以说它消耗的电量更大,电流更大),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可以说明用9445桨时电流更大,用1045桨电流相比反而较小。如果这样4s条件下用1045桨就更合适了。因为我没有使用电流计,所以没有机会实践,只能猜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100w功率换算成电机对应的电流是多少啊?是不是除以电池电压就得到了电机对应情况下的最大电流,这 ...

2212电流差不多是你说的这样,考虑到压降,3s下最大持续工作电流约为8~10A。再高就会发热严重。也许更高端的电机,用更高级的铁芯会再厉害一点。我用2212的四轴3s起飞电流也就是12A以内,4s可以7~8A起飞。平均下来每个电机也就2~3A的电流。哪怕最后电池没电,压降厉害,单电机平均电流都不会超过5A。满油门爬升,瞬间最大电流也就是60A左右。

从你描述的桨的情况来看,你的1045桨似乎是高速桨。所以才会出现50%油门才能起飞的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用4s会更好。我的飞机用DJI9450桨,4s可以20%左右(大概是这样,很久没飞了,有点记忆不清)油门起飞,3s约为30%油门起飞。换1045慢速桨效果差不多,但测试的力效要差一点,飞行时间会短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电流差不多是你说的这样,考虑到压降,3s下最大持续工作电流约为8~10A。再高就会发热严重。也许更高 ...

好的 谢谢楼主。我计划在机架不变的情况下,用疯狂的2214或者2216(省钱)查了一下 用1045桨力效更高,以后有机会再测试。

网友(2017-11-13):
我组了个 3s2p  vtc6  怎么才放到9.1v就掉下来了 充满电才充进5700   有毛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用11块钱网购的索尼ct4 2000毫安 30A放电拆机电池组了一个3S1P电池做实验,实验对象我的250穿越机,小 ...

请问在那家店买的,现在有更合适的没有,想组个3S1P

网友:
解决办法是将2p改成3P

网友:
楼主在吗?能说下你的配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