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上直升机桨可以么, 大神

楼主(2016-04-20):
问下大神们,多轴上直升机桨可以么,可以的话怎么配置,2332076105

网友:
小胖。你脑子有坑

网友:
直升机桨需要变距,不要问我什么是变距

网友:
你只需调好角度!

网友A:
楼上没见过的先不要否认 这是可以的 不过变的是螺距不是转速 大型油动四轴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没见过的先不要否认 这是可以的 不过变的是螺距不是转速 大型油动四轴就是这样

你看见楼上谁否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见楼上谁否认了?

说人家脑子有坑不算?

网友:
那是否认?

楼主:
大家不要吵,我就是在北 京展会上,有一家这么做的,才有此一问,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不要吵,我就是在北 京展会上,有一家这么做的,才有此一问,谢谢大家,

变距多轴早就有了,伟力都有一款,有什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距多轴早就有了,伟力都有一款,有什么奇怪

我再追问个问题,直升机的螺距和电机的转速怎么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追问个问题,直升机的螺距和电机的转速怎么配的

定转速

楼主:
可以定螺距改转速吧

网友:
外行问一下,直升机的桨,单桨本身的尺寸相对较长。由直升机的特点要求,还有个桨叶“挥舞”,桨叶可以适当变形,转速较低。多轴的桨,直径较小,转速较高。用前者替换后者原因是什么?

网友:
1.要有能挥动那么大尺寸桨叶的电机,KV要很低。高KV不行。
2.要能固定螺距。

简单应用,挥舞铰,摆震铰可以先省略,变距可以搞成定距。

之所以有用直机桨,那是因为直机桨尺寸较大。理论上,尺寸大的桨,效率较高。更进一步,是需要多轴4D飞行。
多轴也有用大尺寸桨的。

网友C:
一切皆有可能,去努力吧,不是单纯的拿来用,需要调整很多配套东西,四轴是靠转速提高升力的,桨距没有变化,变距考虑扭矩,输出转速,等等很多因素,不高科研就去练飞行控制技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切皆有可能,去努力吧,不是单纯的拿来用,需要调整很多配套东西,四轴是靠转速提高升力的,桨距没有变化 ...

谢谢亲

网友:
?from=s1.8-1-1.2

楼主:
能加个qq么

网友(2016-05-25):
引用 网友B:
你看见楼上谁否认了?

自己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总感觉自己比谁都明白的,我真懒得回他。

网友(2016-07-24):
可以,不过结构完全改变了

网友D:
可以,不过结构都变成舵机调节桨距,通过变距产生升力,动力由一个电机提供,然后通过机械结构传到个个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过结构都变成舵机调节桨距,通过变距产生升力,动力由一个电机提供,然后通过机械结构传到个个螺旋 ...

有现成的控制系统么

网友:
从理论上可以,不过对于桨的话可能要求比较高,比如调平啥的。
现在大疆开创的折叠桨那个不就是以前lama用的么

网友:
成品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