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jr e8 140度十字盘在k8里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6-04-20):
请问 jr e8 140度十字盘在k8里应该如何设置
刚买的jr e8的螺距、副翼舵机对应的十字盘球头是有2根很长的长杆球头连接的,这个十字盘应该是140度十字盘吧,如何设置?

角度、距离这些应该如何填写?谢谢!

网友A:
不喜欢140,就120呀
e8支持两种十字盘的。具体怎么改,怎么装看说明说吧。
或者你可以角度和距离比自己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140,就120呀
e8支持两种十字盘的。具体怎么改,怎么装看说明说吧。
或者你可以角度和距离比自 ...

谢谢,可惜我没有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惜我没有说明书。

舵机换个方向,十字盘换短球头就变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换个方向,十字盘换短球头就变120°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