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涵道飞机?

楼主(2016-04-20):
本来我也不太懂,上网搜了一下,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涵道就是涡轮发动机的空气流动通道。从前面看,发动机的进气道是一个大洞,里面的风扇叶片和外壳之间是没有缝隙的,实际上这么粗的进气道,里面的核心机并没有这么粗,大概只有整个发动机直径的一半不到,于是空气从进气道进去,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进入核心机,经压气机压缩后和燃油混合燃烧,最后高速喷出,产生推力,这部分就是内涵道,另外一部分只经过风扇,就从后面流出发动机,只产生很小一部分的推力,这部分经过的通道就叫外涵道,外涵道的作用一是用没有经过压缩的冷空气冷却内涵道,二是为落地的时候反推提供推力。常说的涵道比就是外涵道和内涵道空气流量的比值。

网友A:
航模里长指的涵道=高kv电机+小直径多叶桨+风筒。涡喷又是另外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里长指的涵道=高kv电机+小直径多叶桨+风筒。涡喷又是另外回事了

哦哦,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现代民航客机的涡扇发动机,实际是一个由涡轮喷气发动机驱动的大型涵道。道理跟你查到的一样,但外涵道的推力比重,跟你理解的不太一样。

民航发动机注重可靠性、经济性,以及合适的飞行速度,因此发展至今,其涵道比越做越大,外涵道产生的推力占整个推力的90%以上了。

因为纯涡喷发动机的空气流速很高,在民航飞机的巡航速度范围内,纯涡喷发动机就显得很不经济,因此就在其前面用大直径的涵道扇叶,大幅度加大空气流量,流速也适当下降,以满足民航飞机的需要。
如果战斗机的话,就跟你了解的相似,因为战斗机飞行速度快,对油耗不会太敏感。

至于模型用的电动涵道,也绝不是一个多叶风扇装在一个桶里转动那么简单,有兴趣可在论坛搜索一下一些专业的帖子。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涵道唇口,作用相当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藏的2个帖子,楼主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881

非常感谢

网友:
客机用的涡扇发动机涵道比都很大,军机用的都是涵道比比较小的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