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谁在高原飞过450和MCPX。。。。

楼主(2016-04-20):
我来拉萨几年了。。。一直没带过航模。。。这次带了大疆的精灵(内地可以飞20分钟。。在拉萨就可以飞15分钟了)不知道450和MCPX可以飞多久????我这里的海拔是3600M。。。。请飞过的同学告诉一下。。。最后就是机场安检就只可以带2块精灵的电池。。。我这里的海拔::::::3600M。。。。请飞过的同学告诉一下。。。最后就是机场安检就只可以带2块精灵的电池。。。

网友:
我在拉萨呆过,飞过450,飞过500L,正常航线也就6分钟左右,3D不会玩不知道能飞多久。还有机场安检我带了3块电池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也就是说3D估计也就最多2分钟了。。。主要是空气稀薄。。大气压的问题。。。。。精灵的电池容量比较大硬是让我退了一块才上的飞机。。到现在还郁闷呢。。。

楼主:
看样子MCPX是没法飞了。。。。。

网友:
我的100S没问题呀

楼主:
100S 好像动力比MCPX大吧。。。比如转速要高得多

网友:
空气稀薄直升机可以把螺距提高

网友:
有机会去飞把试试。

网友:
飞行时间不一定会受很大影响。同样转速下空气稀薄阻力更小。精灵是固定螺距的桨,可能在高原环境效率降低,但直升机不断变距就更复杂了。

网友:
拉萨管那么严,你都不怕把你抓咯

楼主:
今天刚试过 精灵的飞行时间达到了13分钟。。。。差不多少了一半。。。可能是多旋翼的原因。。。电直就一个旋翼头。。。估计会好点。。。。还有就是拉萨管的再严。。你别去有军事和机关,ZF规定禁 飞区就可以了。。。。这个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楼主:
精灵我就打算去风景区的时候去拍拍风景。。。。市里面可以用手机和相机拍。。呵呵

网友:
我刚刚在安久拉山飞丢了穿越机

网友:
布达拉宫的夜景的确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