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用三叶桨和二叶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20):
如题:穿越机用三叶桨和二叶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用三叶桨一是蛮好看的,为了美观,
二是,用三叶桨的话,油门手感也变了,油门会更加迅猛,俯仰和横滚都变柔和了!我也是听取老模友说的,希望楼下有高手指点!

网友:
三叶桨的话,动力可能大一点

网友:
3桨升力大,体现在更暴力。
2桨效率高,体现在飞行时间。

网友A:
好像本地三叶越来越多,四叶五叶的也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本地三叶越来越多,四叶五叶的也来了

你在哪里呀?

网友:
三叶桨动力更大

网友:
三叶浆动力猛

网友:
本人用过的桨规格比较多,说下个人体会:三叶桨的效率比两叶低,需要抵消更多的旋转阻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桨的声音有些不一样,有人喜欢听三叶的声音(我就是
,通常我会使用两叶桨,觉得拉力需要提升就换平头的,比如5045两叶尖头桨换成5045两叶平头,如果5045两叶平头仍显拉力不足,就换到6045尖头或平头。这是你的JJ轴距足够使用更大尺寸桨的前提下的办法。
某些轴距较小的JJ无法使用更大尺寸的桨,又需要提升拉力,就用到三叶桨了。我之前一架180,最大只能上4吋桨,4045平头桨上了还是拉力不足,最后只有用到4045三叶平头桨了,这只是权宜之计。出于力效的考虑,如果轴距允许,我宁可上5045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