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直机后的首炸------500L----震动变大了怎么办?

楼主(2016-04-20):
之前发过一次帖子 玩了几年的固定翼后,还是喜欢直机,重新回归直机,正赶上亚托搞活动买了架500作为练习机,从装机到调试再到试飞的过程也是相当人新人入坑,再走一遍,在这里我说吐槽下亚托现在的做工,不知道是不是个例,我老觉得亚托家的飞机只要是做活动的都好像是库存,或者是有点小毛病的,我买到的就是中联金属控制臂的螺丝和旋翼头尽然锁不死,中联内丝不够!自己换了个长螺丝后解决。 未波箱伞齿虚位也较大。
可能我这是个例!装好调完 每天基本10几个起落,知道最近炸鸡之后,修了2天发现很多问题个人还是不懂,现在请教论坛里的魔友

1.炸鸡之后 更换:原长主轴,横轴,大齿 ,尾管 尾前传动伞齿组,外观无伤,但内伤严重,当时没有及时切熄火开关导致扫齿。大小桨也全都报废

疑问一:空寂不装大小齿,单独上电测试马达,飞机有震动,拆下马达那在手里上电, 没有震动。{疑点1检查过电机做轴承都没问题,用手拿住电机座启动电机,没有震动、但是装回飞机之后启动就出现震动,飞机其他地方侧板没有暗伤,螺丝都紧固到位.
疑问二:装上新主轴和大小齿不上尾传动部分,震动还是有,加上尾前传动部分后,启动 发现齿轮咬合 发出的声音比原来新机的时候大,震动是逐级放大。{排除咬合过紧,因亚托500L这飞机小齿盘和尾前传动部分为不可调
疑问三:装上尾管和尾传动轴,尾桨夹,震动又在变大, 尾波箱中联还没有更换,现在开始请教各位魔友,炸鸡造成震动的主要原因,排除方法,请大家指点告知。
我本人也请教了身边魔友直机炸鸡后的维修和安装步骤。下面只是针对排除震动的方法,暂不涉及更换部件的方法和顺序,以下排除方法都千万别装大桨!步骤如下:
排除震动 1:检查侧板各个螺丝是否有损伤,侧板有无变形,暗伤,侧板金属连接部分有无移位,偏移现象,如果没有继续下一步。
排除震动 2:不装主轴和大小齿,飞机上电启动马达,检查飞机震动情况。如果震动明显或者较大,检查电机固定座和侧板连接的螺丝是否变形或者移位,电机和电机座直接的连接是否变形,正常情况下炸鸡不伤的电机情况下,单独启动电机震动都在可接受范围内,不会很大,我个人认为还有震动也可能是电机轴变形.
排除震动 3:之前两步骤或是没有震动变大的问题,再装上主轴和大小齿,检查电机的钢齿或者铝齿, 有无变形,检查主轴上下轴承,大齿盘轴承有无问题,之后在通电启动电机,看电机再带动大小齿的情况下的震动情况是不是在可接受范围内。
排除震动 4:之前三步测试后,装上尾前传动部分,上电检查震动情况。
排除震动 5:之前四步测试后,装上尾管和尾传动轴,和尾波箱,拆掉尾桨夹,智留下尾传动伞齿部分,上电启动检查震动情况,最后再装上尾桨夹,再次上电检查震动情况,以上是我本人自己摸索的炸鸡更换配件后排除震动的方法,不能保证是该步骤是否有所遗漏。大家看好若发现那里有遗漏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希望大家都相互分享。让更多人受益。
个人认为直机是航模里要求最高,入门最难的一项,正因为难,要求高,才激发广大航模爱好者,选择直机入魔,挑战锻炼自己,但也由于直机炸鸡后的修复难度高于其他固定翼机型,也让很多再刚接触直机入魔的朋友在炸鸡后,不知道如何能修好调好自己的飞机而又半途而废。。。。新人的问题可能很多过于幼稚,但老魔何尝不是从新人一步一步成长在现在的呢。有时候我会因为某个问题搞不明,各种想各种求证,最后经老魔指点才发现自己之前想的方向就是错的。老模多带新模,模友才会越来越多。我感谢所有给过我帮助的模友。

以上是我炸鸡之后遇到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震动变大的问题,希望有高手看到此篇文章能留下宝贵意见。怎么去排除震动。

很抱歉没有留下炸鸡图片,不能逗大家开怀一笑啦.祝各位爽飞,最后希望亚托在现如今拥有如此之多直机玩机支持的情况下,做好产品的品质把控,精度加工,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A:
电机轴承 和电机轴估计有问题 换个好电机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承 和电机轴估计有问题 换个好电机试

暗伤太大,纠结的是亚托的这款电机 没有电机轴的配件 电机上的暗伤也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承 和电机轴估计有问题 换个好电机试

用手拿着电机转就没有震动

楼主:
没有愿意出来指点下的么?

楼主:
有经验的老模再来给指点下

网友B:
去年的雙十一活動,我心動想買 550L ,好像是 4600元的,但沒下手,

後來看到收到貨的人晒照,那個主旋頭,都是傷痕,很多金屬件都弄花了,應該是工廠的次貨吧!我個人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的雙十一活動,我心動想買 550L ,好像是 4600元的,但沒下手,

後來看到收到貨的人晒照,那個主旋 ...

亚托搞活动的时候 出的飞机我是遇到过有瑕疵的 不严重,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个例,但是现在亚托的精度貌似没从前那么认真了。

网友C:
把主轴轴承换一下试试......

网友:
活动时买了450L朋友买了500L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我觉得楼主已经检查的非常详细,学习了!这个震动影响正常飞行吗? 亚拓一系列直升机都是不可调节安装位的。应该很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已经检查的非常详细,学习了!这个震动影响正常飞行吗? 亚拓一系列直升机都是不可调节安装位的 ...

我俩机型一样哈  ,我是上次炸鸡之后修复时候遇到的这些问题。电机没伤 但是只装电机上电的时候觉得震动,没有测试设备不知道震动值多大,排查步骤大概也就这些。现在可能是因为心里原因纠结于电机轴是否有轻微变形,亚托尾波箱前传动部分的塑料件做工精度不如从前。伞齿咬合会有松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主轴轴承换一下试试......

恩 打算换掉  已经买了进口轴承回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俩机型一样哈  ,我是上次炸鸡之后修复时候遇到的这些问题。电机没伤 但是只装电机上电的时候觉得震动 ...

前传伞齿传动轴那边的两个轴承,必须很用力的压到底。这里的配合是比较紧的,每次都用尽吃奶的力气。如果遇到半边压紧半边松,就会造成咬合不均的情况。传动效率也大打折扣。记得装好以后检查用手转动的顺畅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传伞齿传动轴那边的两个轴承,必须很用力的压到底。这里的配合是比较紧的,每次都用尽吃奶的力气{:1_36 ...

下次把軸承放入冰箱試試,

不過記得先放入膠袋,一拿出來即按壓入去,應該會好放一些,冷縮熱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俩机型一样哈  ,我是上次炸鸡之后修复时候遇到的这些问题。电机没伤 但是只装电机上电的时候觉得震动 ...

确实是这样,我的也是活动期间的500l,前伞齿啮合我也说不出是紧还是松(应该是紧),反正就是转着不怎么顺,也没办法调,只能看看飞着飞着能不能磨合出来,严重影响锁尾效果,不过不强迫症的人也看不出问题。
我买过非活动期间全价的机器均没有任何问题,我感觉亚拓活动期间就是把生产不完美的产品抖出去(这我很理解,生产线的精度肯定不能24小时都非常精确,肯定要有人调的),这不完美还是恰好能飞的情况,让人心塞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毕竟比正常价便宜好多,感觉还是捡着便宜了。
另外,我的头罩有一边是凹陷进去的,应该是生产瑕疵,不像是快递摔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这样,我的也是活动期间的500l,前伞齿啮合我也说不出是紧还是松(应该是紧),反正就是转着不怎么 ...

应该是您太会联想了。不要说亚拓这样的大厂,很多小厂也不会把次品配件抖出去!尾前伞齿安装到尾管固定座后就要用手转动测试顺畅度,伞齿的两个大轴承套进去后一定不能有歪斜,轴承间的距离也要恰到好处。轴承歪斜会造成的伞齿面跑偏。我的500都炸了不下十次。更换前传伞齿都很小心,建议仔细检查吧!

楼主:
自顶一下 让更多模友看到 方便大家调试和排查自己的飞机

网友F(2016-07-14):
排除了吗

网友G:
应该是主轴轴承座上面的轴承挂掉了,或者前传动齿轮的轴承坏掉了,换了试试
大 陆的这种快递,你什么飞机在运输的时候都可能金属件划伤的,这个什么牌子的飞机都一样

网友H:
我的450L新机时候电机也是有震动,在50-60油门区域震动很大,上去了就好了,也是双十一特价机

楼主:
现在正在纠结买700 还是550 换个级别的

网友F(2016-08-25):
慢慢排除吧,换大鸡小机只是治标不治本,都得炸都得要排故障的,机机不可能永远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