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升降速率设置

楼主(2016-04-20):
请教一下不知道有人调过没。pix。自稳和定高等不要GPS的模式上升下降和定高还马马虎虎。但留待模式定高变得超级肉。油门行程从30到70之间很难精确定高。而且油门迟钝得夸张。有时候飞机慢慢爬升或下降了。要把油门拉到30%或者70%等半天才有反应停止掉高或停止爬升。GPS一参与控制就很肉。普通模式很正常。。。急求大虾解答

网友:
记得挑过,好久没动了,忘了

网友A:
默认就很好了吧,你睡的是什么固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很好了吧,你睡的是什么固件来的?

默认的GPS留待模式很难定高。。。爬升下降迟钝得厉害。。。3.3.2最新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的GPS留待模式很难定高。。。爬升下降迟钝得厉害。。。3.3.2最新固件

好奇怪,我怎么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我怎么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在调整PID的那个页面里,右下角那一堆里设定上升下降速度的,上升的设大了倒没多少影响,下降的设大了会比较晃,当然你要是心脏强大就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