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请各位大神一个长期困惑的问题:关于油门舵机和定速

楼主(2016-04-20):
    各位前辈,本人飞油机也不短,但都是自己胡乱调试就就上天了,也没遇到过啥困惑不解的问题。飞的还是有副翼,都是直接把油门曲线调了,反正保证油门摇杆最低不熄火,然后设置个CUT开关能熄火就行了。前不久买了个亚拓的G600,问题来了,几个问题想了很久不得法,说明书也看不懂,请教高人了,本人控是14SG:
1、关于油门舵机的行程,G600需要先在摇杆最低位置确认,然后推到最高确认,请问下,这里的摇杆最低位置,对应的是风门全部关闭,还是设置为怠速风门的位置??
2、在使用定速情况下,正确的油门舵机行程设置方法:是找到舵机中力点和发动机中立点后,不动默认控的油门行程(-100到+100)和曲线,仅通过发动机油门拉杆调节完成,还是可以把控上的设置调节了??
3、G600说明书,给了三个控ATV的参考,分别是:FUTABA PCM 1024Z、FUTABA 14MZ、JR的控,我用的FUTABA 14SG,对照参考哪一个??
4、如果我想飞定速,比如:ATV对应 80%,引擎转速2400转,意思是不是说:我将油门曲线设置为80%的一条直线,打开定速的条件下,主旋翼就定速为2400转?? ATV是啥意思?

非科班,又是一个人单飞,很多问题不懂,都是摸索,先谢过各位前辈。祝新年快乐!

网友:
新手表示已经醉了

网友:
不懂,继续关注,一起学习

网友(2016-07-07):
帮顶,我的700n设置是调节遥控器T8FG super里的一个参数,决定转速的,说明书里有。油门曲线直线不用管就行

网友:
1,油门舵机和风门的设定原则,先保证油门推到最大,风门能刚好全开,连杆不憋劲;油门杆收到最低时,风门不关死,即使怠速高一点没关系,通过微调来设定。然后再设熄火开关,打熄火开关时风门全关或几乎全关(确保熄火),因此舵机上连杆的孔要选合适。
2,你的是什么定速器?亚托原装的G600不需要设定中立点的啊,要求是,选择遥控器的第7通道,然后反向,在遥控器里把Grovener设定开启,就可以了,定速要起作用,油门开度要50%以上,。
3,我的控是Futaba 10C,定速器和传感磁铁是否正常,可以用六角扳手 手盘离合罩转动,当感应到2颗磁铁时,极性相反,那么G600上面的状态灯是 红灯、灭。
4,为确保安全,3D还是设多条V型油门线备用,万一定速失效,赶紧切这个V型的。具体转速对应多少油门开度,不一定准确,最好拿魔镜来看。

祝你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