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螺距曲线问题?

楼主(2016-04-20):
我已经设定这个数据,应该是一条直斜线的,为什么现在不是直斜线?

网友A:
以前有人問過同一問題,我忘記了,好像動了某個微調之類,

另外,你 現在這設定,是 IDLE 的螺距吧,不是 NORMAL 應有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問過同一問題,我忘記了,好像動了某個微調之類,

另外,你 現在這設定,是 IDLE 的螺距吧,不 ...

什么不懂?我是弄成斜线来调k8的

网友B:
控的上方有两个圆型旋钮,把旋钮回中就好了

网友:
关闭该通道下的LD微调,在下一页(2/3)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上方有两个圆型旋钮,把旋钮回中就好了

好的 谢谢 已经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問過同一問題,我忘記了,好像動了某個微調之類,

另外,你 現在這設定,是 IDLE 的螺距吧,不 ...

IDLE 和 NORMAL 螺距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用来调K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DLE 和 NORMAL 螺距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用来调K8的

當然不一樣

其中有一種是 NORMAL 螺距  -2 度 至 11度, IDLE (3D模式)時 -11度 至 11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的上方有两个圆型旋钮,把旋钮回中就好了

我的飞机螺距曲线都已经调好,如果我现在把这上方2个旋钮会中,飞机的螺距会不会又不对了,又要从新调飞机和控的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螺距曲线都已经调好,如果我现在把这上方2个旋钮会中,飞机的螺距会不会又不对了,又要从新调飞 ...

不用的,只是微调功能,你可以在曲线里面看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