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求助电子大神们,有刷电调如何改成为马达脉冲供电

楼主(2016-04-20):
有刷电调如何改成脉冲供电?加油的时候频率也随之升高,反之则频率下降,本人小学生,还请大神们多多指点

网友A:
试试有刷电调。

网友B:
用555芯片 mos管放大,控制pwm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试有刷电调。
个人觉得是有感无刷电调,不知道正确与否,还望大侠指正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建议,目前觉得改一个有刷电调比较可行,以前有一个电调烧了,然后我就把那个烧断的地方重新焊接起来,可以继续用,但是倒车的时候就会出现马达一抖一抖的,现在就是想改造一下,让有刷电调可以这样脉冲供电,频率随着加油门增加,还请大家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