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2703H-D红灯连续快闪对上不上频怎么办?求助

楼主(2016-04-20):
华科尔RX2703H-D红灯连续快闪对上不上频怎么办?求助,用的D10控,控没问题对别的华科尔都可以,就是这个RX2703对不上频。

网友A:
看看是否固定ID了?

楼主:
没有固定ID

网友B:
先通电,再开控,对上频后马上

网友B:
马上固定ID,已后就没事了

网友C(2022-07-29):
遇到同种问题了,怎么解决的呢?id如何清除呢?

网友D(2022-10-3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