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飞控的模式咨询

楼主(2016-04-20):
找了很多视频,都没有确切的说几种模式,有没有人知道?或者有英文原版的说明,谢谢ARM----?
ANGLE---角度?
HORIZON--姿态模式
BARO------定高模式
AIR MODE--GPS 模式?
MAG----?
HRADFREE--无头模式
HEADADJ--方向可调模式?
BEEPER---蜂鸣器响?
LEDLOW---关闭LED?
OSD SW---?
BLACKBOX--黑匣子?
FAILSAFE---?
GTUNE---?

打问号的都是不知道的,有没有大神知道,或者有英文的说明的?

网友:
ANGLE---全自稳
HORIZON--半自稳
BARO------定高模式
AIR MODE--空中(滑翔)模式
MAG---不知道
HRADFREE--无头模式
HEADADJ--不知道
BEEPER---蜂鸣器开关
LEDLOW---不知道
OSD SW---osd开关
BLACKBOX--黑匣子?
FAILSAFE---失控保护
GTUNE---不知道

网友:
mag是方向锁定 需要有电子罗盘配合
ledlow是飞控控制的led灯条灯带全部关灯
blackbox是黑匣子需要naze32rev6以上和F3飞控

楼主:
那ARM是什么模式?手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une是新版自动调参,非常好用。

怎么用?起飞后调到这个档位?然后呢?

网友:
gtune同问  貌似空中晃了后断电 无法保存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une是新版自动调参,非常好用。

自动调参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