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给CC3D供电

楼主(2016-04-20):
电调没有BEC,我用5V分电板给CC3D供电有些不明白。
1,是从分电板的5V用线连接到CC3D吗?那接在CC3D什么位置?
2,还是电调焊好后电调的信号线插到CC3D上就把5V供上了?不用从分电板的5V引出线来。

网友A:
cc3d不是有插舵机线的位置吗?- + 信号,从分电板引5v电插那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不是有插舵机线的位置吗?- + 信号,从分电板引5v电插那里就行了

我找了,没找到位置啊

网友A:
就是用来插电调线那个舵机头插口啊

网友:
插中间那一排,具体插哪个不要紧的,地线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来插电调线那个舵机头插口啊

多谢,我是新手,你说舵机开始没明白。现在搞好了。

楼主:
谢了,搞好了。

网友:
做的考究点就是分电板引5V先过来做个插头直接插飞控上!相对较安全且美观!

网友B:
5V是接飞控还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是接飞控还是接收机?

我用5V接飞控

网友:
我的是接到接收机的7通道上,也能同时给飞控供电。

网友:
我也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