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飞机换大电机和电调是否需要调试?

楼主(2016-04-20):
一个小四轴飞机用的是1806电机12A电调,现在想换大电机(2212)和大电调(30A),请问,在主板(飞控等)不动的情况下,是否需要用调参软件进行电调调试?(暂不考虑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A:
油门校准是必须要做的

网友B:
哥们儿,你也在数码之家混,刚看了你的帖子,到这来又遇见了!缘分啊(⊙o⊙)

网友C:
茫茫人海中又遇到,你俩喝一缸吧

网友D:
1806换2212
,哥们儿你在逗把,多大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校准是必须要做的

能解释一下油门校准是如何操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你也在数码之家混,刚看了你的帖子,到这来又遇见了!缘分啊(⊙o⊙)

哈哈,混迹论坛是本人的爱好,看来这个爱好不止我了。因为在5imx没有发出帖子,就先到数码之家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06换2212
,哥们儿你在逗把,多大的机架

准备上355的机架,用原来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茫茫人海中又遇到,你俩喝一缸吧

也许不止一缸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油门校准是如何操作的吗?

对照教学视频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教学视频来就好了

麻烦给个教学视频连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个教学视频连接看看

百度一下就好

楼主:
你好,在百度上找了些视频看了,好像多是穿越机在调试,电调校准还要用到专门的接收机?我的遥控器摇杆是自动回中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调试?

网友A:
你是什么机架?什么遥控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机架?什么遥控器?什么飞控?

飞控主板和遥控器是哈博森501s的,想改用355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主板和遥控器是哈博森501s的,想改用355机架。

实在抱歉,这款飞机没有玩过,不能给你很多的帮助。我玩的都是独立飞控的多旋翼飞行器,应该来说跟你这款定制机有很大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抱歉,这款飞机没有玩过,不能给你很多的帮助。我玩的都是独立飞控的多旋翼飞行器,应该来说跟你这款 ...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换电调和电机校准油门,是不是一定要用2.4G的接收机?

网友A:
应该不用吧,校准油门只是让飞控根据遥控器的信号同步各个电机的运行状态一致,这个过程与接收机用什么频率没有必然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吧,校准油门只是让飞控根据遥控器的信号同步各个电机的运行状态一致,这个过程与接收机用什么频率 ...

在搜到的视频里都是另外用一个接收机进行遥控器油门校准的,还没有看到其它校准方法。看来要买一个接收机才行。
感谢你的回复帮助,谢谢了。

网友E(2021-04-22):
飞机悬停都稳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