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架子naze32飞控求一套pid参数

楼主(2016-04-20):
如题,求大神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A:
目前我f450的pid
固件11版
multiwii 2.3
p 5.5 5.3 12
i 0.035三个
d 50 50 1
looptime 1250
手动模式操作正确,但是飞机震动没法过滤掉,导致悬停的时候飞机会突然抖动飞上去,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acc lpf factor调过没用

网友A:
lux和mwrewrite的自稳在f450上有问题,p大的时候可能会失控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