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习惯第一视角…

楼主(2016-04-21):
从一个飞过固机…直机…过渡到穿越机的人来说…
还是不习惯第一视角!
目视能飞的线路…第一视角飞就是渣!
感觉五寸里面的世界好飘渺…
求练习方法!感觉第一视角把握不了高度…距离…是死穴!

网友A:
哈哈,我也这样练过来的,要是我看着飞机飞,完全要飞丢!因为飞机小了看不清方位!屏幕练几个起落就习惯了!

网友B:
高度找个参照物,树枝啥的,距离尽量近飞,这是新手飞了几天的经验,飞机是真的不能看,看一次炸一次

网友C:
看来飞行员要坐在飞机外面开飞机喽。

网友D:
虚拟现实技术未来还是要过渡到现实增强技术的

网友E:
这和选择参考点有关系,飞起来参考点没了,就会出现视觉差了。对不?

楼主:
有时候感觉要撞上去了…没撞到~离好远…飞近点又撞了

网友F:
这个简单,玩两个小时模拟器就OK了

网友G:
我也是新手..没有任何航模的基础...只飞过玩具直升机..自稳的那种...我玩模拟器也才几天..目视飞行连对头悬停都难..但是我玩模拟器飞第一视角还能穿越所有门..自己能掌控住....请问各位大神我还需要练目视飞行吗.? (第一视角比目视要玩得好一些)

网友H:
多飞,多炸几次就会习惯了。

网友I:
目前还处于在模拟器上飞得状态~

网友J:
窍门只有一个,大胆.我第一次看屏幕飞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原来可以那么的自由自在.

网友K:
没事的,每个人刚飞到图像时都会不适应的,慢慢飞,慢慢练,先把感觉找出来,主要是定高,把定高练好了就肯定能适应,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