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原裝軸傳改皮傳

楼主(2016-04-21):
早些時間,180cfx改皮傳套件上市,由於整套改件相當於更換了180的下半身,價格也不便宜。最近發現有最簡單的皮傳改件上市。所以立刻進了套改上。等裝好試飛效果。

网友:
求关键字

网友A:
我反而正是因為原本那套相當於更換了整套尾巴而買的, 加寬了的尾管也變相可用更粗的皮帶, 就是改後阻力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反而正是因為原本那套相當於更換了整套尾巴而買的, 加寬了的尾管也變相可用更粗的皮帶, 就是改後阻力大了 ...

現在用的皮帶雖然幼身一點,但已够用够力,可能這樣也比整套改件的皮帶帶來個阻力要少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用的皮帶雖然幼身一點,但已够用够力,可能這樣也比整套改件的皮帶帶來個阻力要少點。

他早出我就不用多費錢,之前的lynx尾管都浪費了,不介意的話麻煩你告訴我皮帶有多闊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用的皮帶雖然幼身一點,但已够用够力,可能這樣也比整套改件的皮帶帶來個阻力要少點。

这个改件的皮带貌似很细啊,lynx 皮带套装的同时都加粗了尾管(7mm加粗到8.5mm),我觉得改lynx套装效果会很好,无奈价钱太高,这个的效果期待楼主测试,我本人改了ubrain后飞机跟手了,但尾巴还是有点金鱼尾,现在又改了215,晚点试试看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为什么改皮带?追求静音么
怕炸可以用离合传动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早出我就不用多費錢,之前的lynx尾管都浪費了,不介意的話麻煩你告訴我皮帶有多闊

等下回去我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改皮带?追求静音么
怕炸可以用离合传动轴嘛

除了你說到的。目前只有改皮傳才能减小虛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早出我就不用多費錢,之前的lynx尾管都浪費了,不介意的話麻煩你告訴我皮帶有多闊

2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2MM

謝謝,回去看看我的是多少,如果也是2MM,我就真的買得太早了,我對一整套換一直沒大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回去看看我的是多少,如果也是2MM,我就真的買得太早了,我對一整套換一直沒大興趣

改了皮傳,的確飛機穩了。沒有之前虛位靠成的甩尾。但是因為皮傳帶來的阻尼,也相對比軸傳耗電不少。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啊。哈哈。改皮傳的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皮傳,的確飛機穩了。沒有之前虛位靠成的甩尾。但是因為皮傳帶來的阻尼,也相對比軸傳耗電不少。魚與 ...

是啊,不過還是值的,穩太多了

网友C:
我的改加長180mm槳+brain
比原廠穩的多
動作操控也快狠準
真的回不去155槳了

不過市面上似乎有現成適用的加長皮帶
可以配合LYNX 8.5mm套件+180mm槳
只是考慮點也是續航力不夠
180槳隨便翻一翻3分鐘就得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改加長180mm槳+brain
比原廠穩的多
動作操控也快狠準

越改越大也沒有這個180的意義了。本來180在我的世界存在的意義就是小機大小,大機結構。能在現有的結構尺寸上改善到最好就可以了。小金腦是好。但是成本有點高了。以後看看再考慮。之前也見到有人出手小金腦。或者到時有便宜的收個也不為過。

网友:
原廠動力太爆
這個機身結構改到180槳很合適
不會有變大的感覺
外型比例也好看
brain倒是沒有太大的必要
純3D差別實在不大
我是因為原廠早期機板會抖尾
加上換180槳後看起來就是完整結構的小小機
當然也要換個完整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