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螺距

楼主(2016-04-21):
HCP100S螺距设一条斜线,倒飞或正飞时螺距摇杆在接近0螺距的一段行程,高度掉的利害,没有线性。请教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A:
这很正常。
小机因为轻惯性小,所以在倒飞前需打正螺距让机子有上抛的情况再翻,螺距适时打到0,待翻完后迅速改打负螺距以免掉高度。
油门可以设为一直线(固定值)。
多练几回,就可以几乎在不掉高度的情况下翻转。

楼主:
我发现我发错版,应该发到微型电直。谢谢, 可是MCPX 或HCP100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