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0

楼主(2016-04-21):
刚才手一抖,没编辑完就发了。
刚传了图,希望操作无误。
说下固朗的老550,结构简单可靠,价格低廉,是练习的好机。
当然说X3的配件价格又有点过了,毕竟是大机,炸下来一对大桨都要150了。不过很多其他零件确实很便宜。
这个机可以直接用亚拓550的头罩,直接插,孔不用重新开,但头罩柱连片要扭一扭,让头罩柱的位置往前一点。
这种状态下电池挤到最前,头罩应该刚好能用,重心刚好平衡。用600的头罩的话要自己开孔。而且稍微不那么协调。
我喜欢fbl,直接装的kds5.5的旋翼头,完全通用,表现良好。
电机是KDS的5052 1200kv,电调凤凰的90,感觉挺勉强,最好用好盈新出的120(不过想想亚拓这么重也是凤凰90= ̄ω ̄=  我这个应该还在安全范围内)
最近老出差,装好只来得及试飞几次。包括deko的舵机,轴承寿命,大齿容不容易扫等等都要再验证。
直机我觉得没有新与旧之分,并不是说新出的款一定好于旧款。一款成熟,结构传统的机子,因为维护方便省时,是很适合休闲练习用的。

飞天野草流布线,请自觉无视

飞天野草流布线,请自觉无视

清晰数据

清晰数据

测重

测重

归零

归零

网友:
可能大齿盘易扫,我的缺了一齿,航线正常。下次换FBL试试。这机轻6S电,皮传直驱都是我喜欢的。

网友A:
我也有架KDS550 不过改装了RJX头子   LOGO600尾波 F50 CNC大齿  好盈V4 120A 蝎子4025  1100   油门80暴力3D 不扫齿  建议楼主必须换CNC 大齿 放心啪啪啪

网友:
这头罩上起,别说还挺有感觉的~~~

网友:
凤凰90A有点悬。我飞亚拓550L电调过热保护了,现在换好盈100A V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架KDS550 不过改装了RJX头子   LOGO600尾波 F50 CNC大齿  好盈V4 120A 蝎子4025  1100   油门80暴力3 ...

我也担心大齿,但是看到F50的CNC大齿98一个,想想还是等原厂齿扫了再说吧。

网友:
F50的CNC大齿  那有賣?

网友:
亚拓550E带电池3500g。。。。。。。。。。。。。。。。

网友:
我的还在组装中

网友:
有人说kds550大齿轮容易扫齿是间隙没有调好,如果调好了还是扫的话,那说明大齿比较脆了

网友:
好喜欢!入了一台,还没到!

网友:
楼主的电池多少一只?

楼主:
电池刚查了下在网上现在428吧~今天简单翻翻试了下,另外连做了几个彩虹后试两下立钟摆,大齿并没有扫。可能运气好吧~抱着侥幸心理先玩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刚查了下在网上现在428吧~今天简单翻翻试了下,另外连做了几个彩虹后试两下立钟摆,大齿并没有扫。可能 ...

高速拉升 爬高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拉升 爬高 试试

今天天气好,上午玩了10块电~平飞来回拉螺距到最大,下来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其中有一趟电上去就立钟摆,摆了3分钟凤凰90电调保护了,差点炸鸡。下来看了下齿轮还是没事。不过我还是买了几个原装齿轮。以便出事时可以换。看看后续怎么样吧。实在不行再上F50的。现在感觉应该先换个电调= ̄ω ̄=

网友C:
这机总体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可能比较倒霉 第三轴承座一直对不上 比较卡 折腾了很久 最后发现轴承座一直臂是弯的。。。不过发现的时候已经被我打磨了、、 凑合用吧还没飞几个起落就 是觉得有点肉  现在处于静魔状态 以后复出了再好好体会  我的配置是deko天驴+4025+100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机总体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可能比较倒霉 第三轴承座一直对不上 比较卡 折腾了很久 最后发现轴承座一直臂是 ...

这飞机尾桨夹顺滑吗?有的说螺丝一上紧就发涩,尾轴的直径是多少,可以改亚拓的尾双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尾桨夹顺滑吗?有的说螺丝一上紧就发涩,尾轴的直径是多少,可以改亚拓的尾双推吗?

我和你有着同样的问题  等待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总体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可能比较倒霉 第三轴承座一直对不上 比较卡 折腾了很久 最后发现轴承座一直臂是 ...

我的装的时候第三轴承座也偏,经检查是上面其中一个轴承座加工精度的问题,换了一对轴承座后主轴立马顺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架KDS550 不过改装了RJX头子   LOGO600尾波 F50 CNC大齿  好盈V4 120A 蝎子4025  1100   油门80暴力3 ...

请问一下现在哪里还能买到cnc的大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有着同样的问题  等待楼主回复

尾轴直径5mm,可以看下面图,能不能换亚拓的我也不清楚。手上没有亚拓的飞机。老实说尾巴精度一般,挺粗糙的,对比起我450的冰人尾。尾推结构是首先有个黄铜轴套,然后一个黑色金属的单推块靠螺纹旋在轴套上。我第一次没装大桨单独调锁尾,开机转了一会这个推块和黄铜套间就松了滑出来了,后来我就给两者间上了高强螺丝胶(当时比较小心以确保螺丝胶没渗进轴承)。然后现在大概30起落了目前没有松脱迹象。顺滑度我觉得挺好,来回抽拉和450冰人尾基本一样,广州这边潮湿爱生锈(我主轴就有点生锈了),所以我每次玩完会给尾轴上上点防锈润滑两用油。尾巴精度很一般,本来以现在的锁尾舵机精度,理论上MB尾感度开最大,控上感度设80应该都是没问题的。MB的尾感度有5档,我之前选的最高档,控spektrum的陀螺感度70,然后高速航线尾巴在10度左右来回抽,于是我就一直降感度,现在mb选的中间3档,控感度60,尾巴基本好了,但是尾巴朝下刷锅,一旦角度大速度快,还是有点抽。不过我怕电调过热,定速设的是大桨2100转,比较低,不知道有没关系。另外我锁尾舵机臂用的比较外面的孔,可能也有关系。不过不管感度怎么降,锁尾始终一根棍,彩虹的时候油门大范围乱打,尾巴都很定,我感觉感度还可以再降。另外MB有个大螺距尾巴的自动补偿,一开始我开正补偿最高,钟摆跑尾,后来减成低档,现在我关了,反而一切正常了。个人感觉大机尾巴没450那么娇气,以前450放着不玩一段时间尾巴都有点变样。而且这机感觉尾巴特别长,比同级的尾巴要长,不知是否有利于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直径5mm,可以看下面图,能不能换亚拓的我也不清楚。手上没有亚拓的飞机。老实说尾巴精度一般,挺粗 ...

其实这飞机和亚拓600级别差不多,尾巴长了,反扭的力矩就大了,既然都知道,主轴是10mm 尾轴5mm. 那么可以改改其他飞机通用的地方了,使用非耐 飞越550之类的旋翼头,或者改尾双推,

网友:
旋翼头我已经改飞越了,妥妥的,尾巴挺好没必要改

网友:
认真学习,我要入一台550了。

网友E:
我也一直关注这个老鸡,价格实惠配件也白菜除了大桨,现在也不敢下手,就怕突然停产配件就断了,看过原装的尾巴感觉不怎么好,不知能否有其它某型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关注这个老鸡,价格实惠配件也白菜除了大桨,现在也不敢下手,就怕突然停产配件就断了,看过原装的 ...

我09年買它的 KDS 450C ,到現在仍有生產,及買到配件

真的怕的話,重要的配件買一兩套,分分鐘用一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关注这个老鸡,价格实惠配件也白菜除了大桨,现在也不敢下手,就怕突然停产配件就断了,看过原装的 ...

我问过厂家,近期都不会停产的,我早已入了。

楼主:
之前锁尾舵机臂用的最外面一个孔,现在往里调了一个孔,妥妥的。顺便我是92的尾桨(相当于感度比90桨高些),图片里用的这个140的无名大桨,飞到40起落居然上下开裂了。飞完检查才发现,吓死宝宝了。看了看rjx新款绿色550桨好贵,老款便宜白色550桨又不产了。于是买了rjx600的桨,又买了14t电机齿,准备回来试试。

网友:
昨天入了ㄧ台質素比想像中好

楼主:
坛里一直吵什么7.2爆轴承5.5烂侧板。其实老款便宜结实又好飞,固朗故意的吧  坑害多少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