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舵机,中型舵机,小型舵机,求科普

楼主(2016-04-21):
玩航模也有一段时间了,一直对
舵机
的划分标准心存疑惑,求大神科普

网友A:
同样求解?

网友B:
目前舵机的大小主要是按重量级别分类的 比如2.5g 5g 9g 17g等等
但是 舵机的选择上除了看大小之外 还要看 舵机的扭矩和速度能否达到你的需要

网友C:
我知道的:450斜盘-微型(1102、215、315等),尾舵(515MG 565X)-中型
500斜盘、尾舵-中型,
550及以上斜盘、尾舵-标准
体积标准最大,然后中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