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832内置请教接线问题

楼主(2016-04-21):
想把RC832图传内置到屏里面,我看屏里面空间很大,可以装下,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如何从RC832接收电路板上引线,麻烦自己改过的仁兄画图或者拍照赐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同求。。不过我只要知道线怎么接就行。。

网友:
论坛里面搜吧 能搜到图片的 好像是av1右下角的那个焊点是视频信号 其他电源直接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内置

网友A:
由于832是双输出,所以拆掉一个音频口,从拆掉的地方直接引线到屏幕的AV口,屏幕电源和832电源并联引线到外接电源JST插口,还剩了点空间,准备内置电池,3S空间不足,2S电压不够,功率不达标,所以做了个DC-DC升压模块,把7.4V升压到12V,再装上锂电保护和平衡充电保护就完成,集成后测得12V时电流458.33ma,功率为5.5W,内置4000mah电池的话,锂电平均电压为3.7V,那么也就是14.8Wh,升压电路损耗为7%左右,则实际容量为13.76Wh,13.76/5.5=2.5小时,也就是说改装内置4000mah 2s锂电可以续航2.5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832是双输出,所以拆掉一个音频口,从拆掉的地方直接引线到屏幕的AV口,屏幕电源和832电源并联引线到外 ...

兄弟啊?我要知道的就是如何从那个音频口的焊点引线的,这个才是重点,那个音频口左右各有三个焊点,要从哪个点引线?能都拍个照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