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马达和电调发热很厉害

楼主(2016-04-21):
我有2台飞机,一台飞越450 一台富丽450,我都是玩悬停,飞越的电机和电调 连续玩4条电都不够,富丽450玩一条电热,我飞越是好赢40A蓝色哪款配嘉迪电机,然后富丽是用50Av3黑色外壳哪款配富丽原厂450电机,红色的,油门大概保持在50左右吧,都是悬停状态,电调热的厉害碰一下就烫手,马达要摸4-5秒才烫手,什么原因吗?齿轮转动也比较顺滑的

网友A:
大齿和电机齿配比?

网友:
螺距大了吧,

把螺距調較小一點

网友B:
电机用的3s还是6s?3s的话会很烫的,6s要好很多,再试着去调下进角

楼主:
进角是加大还是减少,默认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的3s还是6s?3s的话会很烫的,6s要好很多,再试着去调下进角

我有一台也是3S,那台只是温温的,不烫手,进角是加大还是减少,默认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和电机齿配比?

大齿是121T马达齿是12T斜齿来的

网友:
是不是你马达齿间隔太小?

网友:
油门太小,把油门调到70-90之间(降低螺距,牺牲点续航时间),这样电机电调都不会很热。或者换k的或者yge以及好盈v4系列电调。

楼主:
jonehe 鍙戣〃浜

网友:
我也是疑惑这个问题,新入电直门的,还在练悬停,1电下来10分钟,电调很烫,马达估计散热快没那么烫,不知道这样电调会不会突然挂了?好盈天行者40A

网友C:
电机kV值和电机齿数才是关键,搭配出合理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kV值和电机齿数才是关键,搭配出合理的转速!

马达3800KV 马达齿12T

网友C:
按说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坚持是否电机轴承有问题!是否有扫膛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坚持是否电机轴承有问题!是否有扫膛现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马达有问题,反正用手去转动的时候,阻力非常大,我有个花牌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坚持是否电机轴承有问题!是否有扫膛现象!~

马达要拆开的话应该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