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大胖子,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6-04-21):
我在猎鹰和胖子间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大胖子,我看过有一篇帖子说胖子速度可快可慢,我技术很一般,以前只飞过天行者一类的慢速机。
关于降落,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看了一下胖子降落速度必须很快,否则会失速,我习惯降落速度慢,开襟翼有用吗?又看了一下胖子是飞翼 ,改襟翼会俯冲,怎么办
我胖子想飞低速,配置大家怎么弄的,速度快不

网友A:
我也只是听说,重量轻的大胖子速度可以比较慢不失速。

网友:
4.5KG胖子,微風下降落速度約40KM,
可以更慢,但沒必要冒著失速的風險,畢竟40的降落速度還好.

三,四級風,可以慢到30KM以下,但這種速度個人覺得太慢了,活似烏龜在爬.

网友B:
胖子重量轻下来不容易,5000mah,4s压不住头,只能组两块,总重一般在3kg左右。对降落场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不然你就改伞降吧

网友:
無風下降落前一秒 4.5KG 約40KM上下
真的想慢,買組加長翼展套件,有效.
不過飛行效率降低,更耗電.

网友C:
胖子是尾推机,慢不了,要慢的话还是前拉活着腰推机和双发机吧,不过楼主多适应适应,只要场地好,速度快点降落其实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胖子重量轻下来不容易,5000mah,4s压不住头,只能组两块,总重一般在3kg左右。对降落场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

多謝建議,準備上延長板了,失速炸的是飛機,保險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胖子是尾推机,慢不了,要慢的话还是前拉活着腰推机和双发机吧,不过楼主多适应适应,只要场地好,速度快点 ...

有个笔直的公路,未通车,不过周围是路灯,应该可以吧

楼主:
感谢大家,准备上延长版了,希望能把速度压下来点,有没有用过延长版的哥们说下作用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只是听说,重量轻的大胖子速度可以比较慢不失速。

谢谢了,首飞准备不加任何东西,加铁块,看胖子的性能

网友D:
朋友延长上了两条。2米对翼展。我去还没飞

网友:
大胖子是啥??

网友:
如果收油飞机不会失速的话降落就很好降了

网友E:
降落时一定要带点动力,建议先别超视距飞行,先练习中低空通场,主要还是看跑道,胖子对跑道挑剔啊。

网友F:
想慢简单,我的大胖一开始上的2826,起飞重量3kg以上,速度很快。但后来尝试了下上2216,起飞重量2.4KG,飞的那个飘啊,降落全收油都滑好远,而且这个重量用原装起落架一点压力都没有,你想重降落都难!至于2216动力反正我的没问题,手抛轻轻一送就出去了,半油可平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想慢简单,我的大胖一开始上的2826,起飞重量3kg以上,速度很快。但后来尝试了下上2216,起飞重量2.4KG,飞 ...

用2216那你买大胖干嘛,小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2216那你买大胖干嘛,小胖就行了!

我飞的时候没有小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延长上了两条。2米对翼展。我去还没飞

2m...增加了好多,期待你朋友的测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落时一定要带点动力,建议先别超视距飞行,先练习中低空通场,主要还是看跑道,胖子对跑道挑剔啊。

跑道倒是很长哈,就是有点害怕裸飞,没摸清楚胖子的特点,万一裸飞炸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慢简单,我的大胖一开始上的2826,起飞重量3kg以上,速度很快。但后来尝试了下上2216,起飞重量2.4KG,飞 ...

打算买2820的kv 低点的上大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想慢简单,我的大胖一开始上的2826,起飞重量3kg以上,速度很快。但后来尝试了下上2216,起飞重量2.4KG,飞 ...

想问问小胖装到1800多千克算重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想问问小胖装到1800多千克算重吗?

额,大兄弟,我没有小胖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额,大兄弟,我没有小胖子~~~

大胖子2.4KG能用2216飞感到很好奇,我买了2216准备上小胖子但是装了起落架重了点后来换成2814了。

网友:
大胖介绍的最低推重比是0.2到0.3,2216半油大概500G左右推力,推重比0.2多点,理论没问题,实际也没问题,只是在极限状态,稍不注意就掉高度,比较危险,所以正常飞在70到80油。这个配置全收油降落飘死,跟冲浪者一样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大胖子2.4KG能用2216飞感到很好奇,我买了2216准备上小胖子但是装了起落架重了点后来换成2814了。

大胖介绍的最低推重比是0.2到0.3,2216半油大概500G左右推力,推重比0.2多点,理论没问题,实际也没问题,只是在极限状态,稍不注意就掉高度,比较危险,所以正常飞在70到80油。这个配置全收油降落飘死,跟冲浪者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胖介绍的最低推重比是0.2到0.3,2216半油大概500G左右推力,推重比0.2多点,理论没问题,实际也没问题 ...

谢谢,哈哈!飘降也是一种痛苦

网友:
感觉大胖子还是掌握不好,前段时间买了小胖子,正在学习装机中!找个好天出去飞喽!

网友(2016-07-22):
我的大胖子开了襟翼很好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