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apm或pix飞控可以实现垂直起降固定翼了吗,

楼主(2016-04-21):
如题。。。要是可以,用的是什么固件版本,怎么设置?

网友A:
用ap3.5固件。怎么设置,这个问题太大了,楼主自己查阅资料吧。

网友:
官网上都有介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p3.5固件。怎么设置,这个问题太大了,楼主自己查阅资料吧。

是apm中文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p3.5固件。怎么设置,这个问题太大了,楼主自己查阅资料吧。

网上几乎没有关于垂直起降固定翼教程。。。

网友:
不懂垂直起降什么意思,我见过一个网友是把固定翼立起来飞可以……

网友B:
用两套飞控系统貌似可行,主要是简单,不必设置。

网友:
哪有中文官网 官网只有e文的。

网友:
APM和PX都可以实现    不过全是英文的  哈哈哈   不倾转的话单飞控就可以实现   倾转就需要双非控   除非你可以自己重新写程序

网友C:
pixhawk+VTOL固件,已经试飞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xhawk+VTOL固件,已经试飞成功了。

这是什么固件?哪里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hawk+VTOL固件,已经试飞成功了。

谢谢,请问能发一下接线图看看吗?想跟那个外文的教程结合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能发一下接线图看看吗?想跟那个外文的教程结合着看一下

接线及设置介绍:
http://px4.io/docs/quad-vtol-configura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两套飞控系统貌似可行,主要是简单,不必设置。

这样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更麻烦。

网友(2016-07-16):
pixhawk完全可以,如果是常规复合四旋翼你用那个funcub机型

网友D(2016-11-13):
转换成固定翼模式平飞时,前置发动机会不会把多轴的几个旋翼吹转了,影响大不大

网友:
APM的飞控 可以吗大神们

网友:
我是用pix  2.4.7版本

网友:
我是pix 2.4.7

网友E(2017-09-04):
引用 网友C:
pixhawk+VTOL固件,已经试飞成功了。

pixhawk垂直起降固定翼测试完了吗?
有没有什么心得传授一下!最近我也在玩这个,模式切换就是整不明白,网上但现在都很少有这个教程之类的文献。大神!求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换成固定翼模式平飞时,前置发动机会不会把多轴的几个旋翼吹转了,影响大不大

我就是卡在了这个转换上,大神有没有心得 传授一下

网友(2017-11-03):
pixhawk 2.0+VTOL

网友(2017-12-05):
引用 网友C:
pixhawk+VTOL固件,已经试飞成功了。

有教程吗 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E:
pixhawk垂直起降固定翼测试完了吗?
有没有什么心得传授一下!最近我也在玩这个,模式切换就是整不明白 ...

兄弟你整明白了吗  我也想做个垂直起降

网友(2018-01-23):
引用 网友A:
用ap3.5固件。怎么设置,这个问题太大了,楼主自己查阅资料吧。

请问怎么查阅

网友(2019-06-02):
引用 网友C:
Qground 2.94,PX4固件,VTOL机型。

大神,为什么我打开网址右边一直是黑色的,看不到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