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烧写固件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6-04-21):
现在飞控连接只有一个绿色小灯亮,飞控连接不上电脑,从新烧写就出现图上的提示。
请大神能指点我一下吗?

网友:
用原版未汉化的CF烧写F3,汉化很多BUG的,其中烧写软件失败就是其一

网友:
亲  短接boot 开启手动波特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8-11-17):
怎么解决的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