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10尾电机

楼主(2016-04-21):
有没有耐操的尾
电机
??咋个感觉尾电机太容易挂了,小摔一次锁尾就不给力了!

网友A:
没觉得,炸了无数次只断了一个尾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觉得,炸了无数次只断了一个尾撑
想换舵机,什么舵机通用?

网友A:
目前还没炸坏过,换原厂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也没有摔坏过

网友C:
小摔一次锁尾不给力是机子震动变大了导致的锁尾变差了,检查主轴,横轴,这些易损件有一点点弯曲都会导致锁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