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连杆的加固

楼主(2016-04-21):
大家检查自己的连杆看看,是不是都被磨了一个凹坑,这些是大幅度距离动作连杆干涉造成的,严重的情况会空中扭成麻花,直接炸鸡。
到底多大动作才会干涉,侧钟摆就是了,这时候螺距和副翼叠加,斜盘极限倾斜,下部斜盘会卡到主轴,而传递这个巨大摩擦力的唯一部位就是2根柔软的塑料连杆,一旦超出它的抗弯极限,就打麻花,我因为这个炸了很多次
好像只有120会出现这个情况,不信的,你们把大桨拿下,推油门,打最大副翼看看,斜盘会不会卡到主轴
有人可能会说,可以把副翼舵减小,但是这样翻滚变慢
我解决办法只有是加固连杆,用2根大头针502棉线贴在上面,这种办法我在hp100用过
这样连杆怎么炸也不会弯曲

楼主:
试飞了一下,还不错

楼主:
暴力测试多个电池,连杆再也不卡死,表面光滑如初
顺便告诉大家,用舵机臂的最内孔位,你会发现,12有小450感觉,螺距细腻,指哪打那

网友:
这么弄完了也不好看啊 还是上碳纤加 胶水吧

网友A:
板主的相机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办法好

楼主:
http://www.tudou.com/v/-4w7-7yBqL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B:
真暴力!我之前多次炸机的时候有严重磨损,目前是还好

楼主:
视频中负螺距还不够,昨天又调整了一下控参数。设置2档3D模式,一组是加速曲线的,专飞侧钟摆

网友C:
我的俯仰舵机拉杆 放到最里面控 舵机孔跟写盘球头 不是垂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俯仰舵机拉杆 放到最里面控 舵机孔跟写盘球头 不是垂直的了

不垂直不要紧,实际飞起来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主的相机效果不错

哈哈,是水果相机

网友:
會不會改金屬連桿好些。

网友:
硏究了,用偉力膠扣再用華記mini cp或120d02s的全屬連桿,相信會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垂直不要紧,实际飞起来影响不大。

我刚才旋翼头拿下来 动浆夹 轴承咯噔咯噔的  是不是已经就完蛋了??
我才没飞多少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