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飞控,如何设计电动脚架的收放控制?

楼主(2016-04-21):
我想把某个AUX口输出连接到电动脚架,通过遥控可以控制脚架收放,也可以在飞控RTL/LAND模式时,自动放下脚架,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现在的都是舵机收放脚架吧?你要设计这样的效果,估计得写一个程序把降落模式和遥控收放通道连起来…不知道有人这么搞过吗?连悟都是手动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都是舵机收放脚架吧?你要设计这样的效果,估计得写一个程序把降落模式和遥控收放通道连起来…不知道 ...

现在我是直接连到接收机上控制脚架,但在失控等情况下,飞机不会自动放下脚架。

我认为PIX应该是支持这个功能的,就是看要如何配置。

网友B:
有失控保護再配合搖控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失控保護再配合搖控器就行

没错,失控保护是可以自动放下的,但这个命令仍然是由接收发出的,如果是飞控想自动降落,包括电池保护/数传保护导致的自动RTL/LAND,或者是执行自动航线后自动降落,都没办法自动收放脚架。由飞控来控制是最合适的,甚至可以把脚架作为单独的控制命令。

网友:
这的确是个问题~修改源码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