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丝还能拧下来吗求告知

楼主(2016-04-21):
用工程师拔钳拧成这样也没拧下来
求告知 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查万能的淘宝,关键词 滑丝

网友A:
磨一字,电烙铁加热,就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一字,电烙铁加热,就取下来了

请问用什么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磨

微型电磨加微型刀片。淘宝有。如果不怕麻烦,用壁纸刀!建议淘宝买微型电磨

网友:
用钢锯片,在螺丝头开个一字口就用一字螺丝刀ok

网友:
把螺丝头对边磨平拿老虎钳很好拧,电磨买一把很好用的打磨钻孔看不顺眼直接切掉

网友:
高温加热。。试试。。手拧。。

网友:
  这个部位一般是用自攻T字螺丝! 很容易拆卸! 只是注意松紧度到位就行!

网友:
别急,踏踏实实慢慢弄~

网友:
电吹风上

网友B:
其实不难的,全机螺丝拆下,除了这个,然后转动侧板就行了

网友:
看来楼上都说了好多种方法啊,哈哈。加热或切一字都是很好的方法,电磨还是备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难的,全机螺丝拆下,除了这个,然后转动侧板就行了

又学一招。虽然麻烦,但是这是不需要其他工具最有效的办法。。高

网友:
火机烧下,老虎钳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