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的nazav1控能用新版lite的电源和led模块么?

楼主(2016-04-21):
小弟有一套老版的nazav1控(电源和led合在一起的那种)和一套新的lite的控,现在想将这两个控的电源led模块进行对换一下,问:1.老版的nazav1控能用新版lite的电源和led模块么?
2.lite能用老版的v1的电源led模块么?
谢谢!

楼主:
我再订一下

网友A:
用不了!需要改主控供电的!v1是供电模块给led灯供电的!主控没有电源输出!独立的led模块需要飞控供电!我是v1加v2的led模块,直接插的话灯不亮的!得给主控拆开里边有两预留焊点焊个331电阻上去主控就给led模块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