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作业,STARPOWER SX180 +SP F3

楼主(2016-04-21):
这是第4架穿越机,但也是我第一架180,也是第一架F3。装的越多,要求越高,机机虽小,动力不小,用的是迪拜同款银燕RS2600KV。1.先上个它的前辈210,看看下面铝的磨损,也知道已经是身经百战了,这机真**耐撞

2,装机准备

电调剥皮,去线,信号线的地线可以不要,这样电调就3个线,干净些

这个SBUS接收机是好东西,大小对比,只有DYS电调那么大,对于小穿越来说是神器啊

摄像头用的sony4140+673的双层小板

PDB的处理,背面贴高位胶带,必须是耐高温的,这样另外一面焊接的时候背面才不会化

RS电机盒子里自带的缓冲泡沫本来是准备做电池缓冲的

降处理过的PDB直接贴到底板上固定

处理电机,电调,所有线头必须先润锡,然后再焊接,这样才没有虚焊,原厂带焊锡的一定要接触时间略长一点,不同质量的焊锡融化温度是不一样的。

将4套动力装上以后,重新包裹绝缘,有条件的建议直接用热缩管,然后电调背面3M

接收机直接双层3M贴在F3的背面

然后就是处理这些扰人的线头的,链接F3的线我是焊接在板子背面的。这时候顺带的把摄像头和图传的链接线也一起焊上,线路就都OK了

翻过来扣上,上螺丝,能见到的线都是很简洁的,F3上是看不到线的,图传是直接粘在底板上的。摄像头上灰糊糊的东西是704,三防用的

然后要处理上盖,加图传线的位置切个豁口出来。

然后和上上盖就OK了

这样就结束了吗?No! 话说不作不死,降保护罩的脚架减掉,打磨,原来是安装在底板的下方的,移动到底板上方,抬高了电机,提高了升力面的位置,相对的也就降低了重心。

加2200电池后的重心位置,和1800电池的长度对比

测测体重,和带上2200 3S电池的重量。

介绍下这个机器几个特点,
1,镜头可调,另外针对大板小板镜头都可以用,侧边的安装孔是配合RUNCAM,ROX等摄像头使用的
2,螺丝带帽垫,好像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这样做的,头上的2颗螺丝是很有必要加螺帽的,看看我的210就知道了,头上和底部是重灾区。
3,低重心设计,下层板间距18,低重心是我比较看重的。
4,头部加长,加长后的电池板位置可以放得下2200的电池,这对只跑3分钟的比赛没什么用,但是对娱乐来说很有用,毕竟3分钟还没爽就要下来了,我喜欢偏大一点的电池。

网友A:
2200的电池都放的上啊,你这到底多少尺寸的机架?180没那么大吧

网友B:
这接收机会失控 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的电池都放的上啊,你这到底多少尺寸的机架?180没那么大吧

是180,你从上面看,头子是拉长了点,为了配重,但不建议2200的电池,装2200的电池重心偏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接收机会失控 小心

我艹,直的假的,,,,概率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艹,直的假的,,,,概率高吗

两百米必失控

网友:
看接收机的位置,藏在里面 天线没露出来的话,50米就能失控,放到机臂上或是其他露出天线的地方,才算勉强能玩。

网友:
电机容易掉卡环

网友:
电调信号线的地线与信号线绞在一起,有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
楼主,请问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发帖

网友:
fm800接收谨慎使用为好

网友C:
电机直接焊接,电机的转向不对怎么办,拆下来重新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接焊接,电机的转向不对怎么办,拆下来重新焊接吗?

对,要先试一个,其他的就都知道怎么焊了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摄像头?
镜头是2.1的还是2.8的?

网友E:
楼主,你的用的什么机架,看起来不错啊!还有就是你买的摄像头镜头焦距是多少毫米的呢?机架和摄像头分别是在哪家买的呢?谢谢!我也要组穿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摄像头?
镜头是2.1的还是2.8的?

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用的什么机架,看起来不错啊!还有就是你买的摄像头镜头焦距是多少毫米的呢?机架和摄像头分别是 ...

机架是starpower的新货,淘宝应该还没开始铺货。摄像头是自己网上找的4140+673锐度一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架是starpower的新货,淘宝应该还没开始铺货。摄像头是自己网上找的4140+673锐度一般

请问那在哪里能买到呢?!告知一下,谢谢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2.8

现在很多人都用2.1的 我在淘宝上发现了个2.5的 买来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在哪里能买到呢?!告知一下,谢谢了哈!

机架你搜索STARPOWER ,摄像头就搜索那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F:
方便给个机架连接吗? 找了好久没找到你的180机架

网友G:
LZ比我还很,电调信号负极线都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要先试一个,其他的就都知道怎么焊了

接电脑Bheli更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Z比我还很,电调信号负极线都去了。

你那个电容不能除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那个电容不能除去

不去装不下,去了没事,正常飞行中,没什么感觉。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便给个机架连接吗? 找了好久没找到你的180机架

哈模,180,找不到可以联系客服

网友:
楼主这个带刻度的垫子是啥东西,看到好多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