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灯光控制器如何实现遥

楼主(2016-04-21):
求大神讲解灯光控制器如何实现遥控控制灯的亮与灭

网友A:
我用arduino mini pro板子自己写程序实现的,不难的

网友B:
遥控接收机输出的是一定占空比的PWM控制信号,单片机使用IO口读取接收机发出的PWM,如果灯珠的工作只是100ma左右的电流,可以直接用单片机IO口做负载制动,如果电流超过单片机最大承受电流则使用继电器制动,当然也可以使用大电流的单片机,其中接收机到单片机只是简单的单线连接,读取PMW信号需要C语言编程知识,操作IO控制也需要C语言编程知识,单片机与被控制的灯珠也是简单的连线